请问为什么说16位体系结构比23位体系结构具有更高的代码密度?

楼主:
如题!

网友:
请问楼主,什么是代码密度呢?

网友:
32位吧?
应该是指完成相同任务的代码总长度,按字节计算。
32位指令算是用空间换时间吧。

网友:
是32位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代码密度
是看书上这样说的
不理解

谢谢楼上俩位

网友:
你看看指令结构就容易理解了。
32位大多是条件指令,但是实际应用很多情况下不需要。

网友:
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明白,呵呵。
这个问题是这个板块的吗

网友:
以前学ARM汇编的时候说过,  16位命令能够实现大部分功能就可以了. 同样一个命令就节省了2字节的空间,所以密度就大了啊

这跟Risc理论有点相同意思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
指令1(32位代码)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
指令1
                                      ————————————————————————————————————————————————
                                                        指令2

    16位代码

看明白了没有,同样是32bit,16位的可以放2条指令,32位的只能放1调指令,代码密度当然就高了。

网友:
唉,怎么显示出来去乱了。

网友:
据说是党委存储空间中存储的指令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