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知道Benq m22/m23模块的客服么?

楼主(2007-10-01):
请问有人知道Benq m22/m23模块的客服么?
请问有人知道Benq m22/m23模块的客服么?
用M22/M23如果不用多通道能实现GPRS连接同时接收短信吗?
客服
模块
通道

网友A:
根据其他厂家的模块看来,这个功能好像不是那样好实现的!
以前和一个模块厂家沟通过,好像是不行,没有用过你说那种模块,所以也就不知道具体的是不是可以了!你可以看看他的datasheet!

网友:
呵呵,Benq m22/m23 挺便宜的,做大批量的民用产品挺合适,电话你去网上搜索就可以了,另外你从谁手上买的就找谁好了

网友B:
BenQ的模块肯定是不行。。。现在能支持这种双通道的就只有索爱的才行。。。楼主可以去问一下!

网友C(2007-11-11):
我已经实现了:
从数据模式到AT模式,
就用“+++”切换就可以:
延时1.2秒
+++
延时1.2秒
从AT模式切换到数据模式
延时1.2秒
ATO
ATO
延时1.2秒

网友D(2008-09-17):
如果不使用多通道MUX功能,GPRS传输的时候是无法读取短信息的,
需要+++切换到AT模式读取。用MUX多路复用是可以读取的。
xinyios@163.com BENQ客户技术支持
xinyios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