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收发不稳定。。有时收的多有时收的少?求救。。。。

楼主:
串口收发不稳定。。有时收的多有时收的少?求救。。。。

网友:
波特率要准确

网友:
你是用控件,还是用API,还有是否用线程来监控串口,不然会丢失数据的.

网友:
问题描述不够清晰,没治....

网友:
你的串口程序有错,驱动应该没错

网友:
应该不会是波特率的问题,如果波特率有问题,一般会出现乱码

网友:
2楼说的,应该是出现在上位机的。

楼主描述不清楚……

网友:
如果是
嵌入式设备,有可能是 没有共地

网友:
嵌入式设备与PC通信
可能是 没有共地

网友:
我是一般的串口通信。。。收发都是固定的字节。。发13位收25位。。
我用vs2005 的串口控件serilport 使用了Data_received 事件接收。。但有时接的多(100多位)有时接的少(10几位);发送也不均匀有时发很多位(100多位);我是用Timer组件100毫秒发送一次。。可还是有时一次发很多。。让我很头痛。。请给位指教。。

网友:
怎样做才能接发顺畅。。好难。。

网友:
“没有共地” 请问什么意思:??

网友:
100ms发一次,这个频率有点高,时间延长一点,比如2秒发一次看看
还有你的单片机接收数据是不是用中断啊,接收到的数据放在一个数组里面,设置一个0.1s的定时器,接收到数据定时器清0,如果定时器时间到,处理接收数组里面的数据

网友:
“没有共地”   请问什么意思:??

串口线至少有四根引脚
TXD、RXD、VDD、GND(GND即地)
如果PC与MCU之间的串口线GND引脚没有连起来或者接触不良,则收发数据时,电平会不稳定
数据出现乱码

网友:
可能是干扰,,抗干扰,接地一定要做好!!!!!!!!!!!很重要。

网友:
你的问题估计是干扰或者总线驱动能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