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DS

楼主:
我装了个xp.ddk和一个driver stdio后. 编译VdxLibs.dsw不通过. 怎么改都不行. 没办法只好装了个2k.ddk和driver stdio后.编译VdxLibx.dsw通过了. 报错误和警告为0. 但还是有几十条如下提示:
c:\program files\numega\driverstudio\driverworks\include\kndisvdw.h(42): Could not find the file kndiscpp.h.
c:\program files\numega\driverstudio\driverworks\include\kndisvdw.h(71): Could not find the file KNdisSpinLock.h.
想请教两个问题.
1.编译VdxLibx.dsw没警告和错误但有以上几十条找不到文件的提示. 是否说明库文件已经编译OK.
2.我系统是xp & VC6. 装的DDK是 2000的. 想问一下用这些软件开发的驱动能否在xp下运行?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IA64我都没选. 是否IA64是针对64位CPU的?

网友:
完全可以用

网友:
虽然有以上几十条找不到文件的提示. 但完全可以使用而不必理会他?
2k的ddk+ds开发出来的驱动完全可以用在xp. 2k系统下?

网友:
现在编译ok. 构建运行出错. 是怎么回事. 程序是DS下的例子程序.
--------------------Configuration: usbbulk - Win32 IA64 Free--------------------
Compiling...
Error spawning cl.exe

usbBulk.sys - 1 error(s), 0 warning(s)
The following environment variables were not found
$(CPU)
$(BASEDIR)

网友:
大侠都到哪里去了? 难道这个论坛里没有人搞过DS开发驱动程序?

网友:
我在vs2003中生成DriverWorks的库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后来是这样解决的:在命令提示符下进到\Compuware\DriverStudio\DriverWorks目录,运行里面的批处理文件就可以生成所有的库了。
我用的环境:WINXP+VS2003+DDK+DS3.2。欢迎联系交流:algzhang@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