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流对电阻的影响

楼主(2007-09-15):
输入电流对电阻的影响
最近自己做实验,有一电流源输出电流通过下拉电阻与430单片机的AD相接,有电容与下拉电阻并联。在实验中发现,单位电流增加,AD寄存器中的数据不是均匀递增,通过测试发现,下拉电阻的阻值随电流变化而变化,下拉电阻是一个精密可调电阻,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电阻
电流
寄存器
影响

网友A:
"精密可调电阻" 出现变化的可能不大(就算有变化,你的430ADC也测不出),应怀疑的
是电流源的可信程度,和430的及你的软件

网友B:
你用的参考源是专门的?还是直接用VCC??
嘿嘿

网友C:
下拉电阻的阻值随电流变化而变化??????????
这个可能吗?

网友D:
电阻发生变化?
这个世界太奇怪了!

网友E:
可能是你的电流源的负载能力太弱.
如果对电流的测量有较高的精度要求,一般需要设计I/V转换电路.
还有就是如果电流很小,则采样电阻要很大,这时需要考虑A/D的等效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