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51单片机做数字滤波,不知道是否可行?有做过的吗 ...

楼主(2007-11-29):
我想用51单片机做数字滤波,不知道是否可行?有做过的吗?
用C51程序来实现一个3-5阶的IIR数字滤波器,不知道有没有人之前做过类似的呢?是否可行?
本来基于DSP,或FPGA做的话应该比较容易实现,但老板比较抠门,控制成本。
想知道用51单片机能不能干这个活。
滤波器基本参数:
采样率:100HZ
低通滤波,阻带5-10HZ
阻带衰减 60db
滤波延时不超过0.01s
滤波器
程序

网友A:
FPGA 啊,最方便啦 嘿嘿

网友B:
问题是现在硬件电路已经做好了。不能换DSP和FPGA了。因为单片机部分资源还要去控制其他电路。

网友C:
哈哈,问题是硬件电路做好了,软件却没有源代码,哈哈

网友D:
勉强啦,应算术平均法吧..

网友E:
软件很简单的
请参考我QQ空间的一篇文章
QQ 13100888

网友F:
具体编程,请参考《单片机程序设计》那本很薄的书
我QQ空间上的代码是c语言的
你要转换一下

网友G(2008-05-01):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