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电源irp的小疑问,求高手赐教!

楼主:
下面是处理电源irp的代码节选,问题是:为什么提高电源级别时使用完成例程,而降低电源级别时直接使用PoSetPowerState( pDevObj, type, newState);?请高手赐教!
      if (newState < pDevExt->currentPowerState)

  {      // 请求提高功率,先告诉PDO

               // 设置一个完成例程,这样以便于在低层的工作完成后收回控制

               IoCopyCurrentIrpStackLocationToNext( pIrp );

               IoSetCompletionRoutine( pIrp, PowerUpFinish,

                               NULL, TRUE, TRUE, TRUE);

               PoCallDriver( pDevExt->LowerDriver, pIrp );

               Return STATUS_PENDING;

         } else

{    //请求减少功率,先完成它

            //执行设备特定的功率增加操作,告诉电源管理器设备的电源状态已经改变

            PoSetPowerState( pDevObj, type, newState);

            //告诉电源管理器完成,等待发送这个另一个请求

            PoStartNextPowerIrp( pIrp );

            // 传送电源IRP到下一层

            return     PoCallDriver( pDevExt->LowerDriver, pIrp );

         }

网友:
你这个是在那里抄的吧,这个具体好像在那个地方说过,我也记不清了,先帮你顶一下,记起来了,再来回答.

网友:
这是书上的一段代码,看之不解,特来向高人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