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可以安装在window2003操作系统上吗? 百分请教

楼主(2007-10-12):
wince5.0 可以安装在window2003操作系统上吗? 百分请教
GOOGLE了。BAIDU了。都没找到类似的答案
请教了。。。。。
安装的时候,提示是需要2000 的SP1,或者是XP的SP4。。。
是不是意味着2003无法安装WINCE5.0???
baidu
GOOGLE
安装
WindowCE

网友A:
不行,WinCE5.0的安装环境要求是2000+sp4或者xp+sp1

网友B:
装个虚拟机或双系统吧.估计虚拟机装了可能速度会想打人,哈哈

网友C:
同意安装虚拟机,速度在现在的机器上应该还凑合了

网友D:
是啊,偶的是2003 Server,不能安装PB的。

网友E:
不支持在2003 server上面安装的,但是可以在其他机器上安装,然后复制过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