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触摸屏校准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我的wince控制面板里面怎么没有校准触摸屏一项阿?也就是笔针一项。要修改什么呢?必须要加什么组件吗?谢谢各位拉。

网友:
我只知道在程序里面可以调用wince自带的触摸屏程序

网友A:
你是不是把user interface下面的touch display 模块没选上?

网友:
这个应该是触摸屏厂家会提供的驱动吧,你裁系统的要把这些驱动加载进去的啊

网友:
你试试  TouchCalibrate();

网友:
你是想要怎么校准呢?不理解你的意思!我刚刚解决了触摸屏的问题,我是在平台上修改了X 和Y的值,才使触摸屏的范围变大了,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将触摸屏的驱动,TOUCH DISPLALY.TOOL DEBUG 下的TOUCH 调试选项也加,在别人的X86下就有,为什么在我的ARM下就没有呢。曾经有一次出现过,而且可以校准,后来按照原来的方法都加了,怎么都没有。奇怪!

网友:
   昏。。。。 触摸屏校准找我,我有资料,我邮箱是tfboo@163.com

网友:
楼主可否解决,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正在疑惑中

网友:
默认都有的,在控制面板里面
没有的话就自己写个AP调一下TouchCalibrate()来校正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把user   interface下面的touch   display   模块没选上?

这个我也没有选,但是我都有校准项目啊。难道楼主是4.2的?

网友:
先说说自己是什么平台吧

网友:
触摸屏校准有三种方法:
1.调用控制台自带的
2.自定义触摸屏函数。
3.调用微软内部API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