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线接收问题

楼主(2007-04-24):
关于红外线接收问题
89s52中我用INT0和计时器T1做了个红外线接收器 能接收 但还是有点问题
我把程序烧进单片机去 按键 有时按一下 它会处理几次甚至无数次相应操作 有时有不会只操作一次 比如说我按了"Down"向下键 它会处理了几次"向下"的操作 我在处理按键的程序中已经对中断INT0和T1置0了 并且也把 "是否有按键"的控制字 复位了 但在硬件显示来看 好像我这个 "是否有按键"的控制字 没复位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按键
问题
红外线
程序

网友A:
把按键改成消息形式
Key{
int State;
int Vale;
}
在按键处理函数中,置状态,如果有了,就不扫按键了
用的时候,记得清一下状态就可以

网友B:
试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C:
是不是也要像有线键盘那样要去抖啊
我做过去抖 效果好点点 但是因为在去抖的时候遥控按键不灵敏的 要在一定的时间按才有效

网友D:
恩 是去抖的问题 本问题已经解决了
附加一个问题 去抖就ok了 就是说明遥控轻轻按键后 它会连续发几个码来 它不去抖 是为什么了?是为了接收器接收的效率 是吧?

网友E:
恩 又有不同的问题了 去抖后 在我的单片机里试 效果很好
但在其他单片机里式 是不行的 跟没去抖差不多 唯一不同的是其他单片机的红外线接收器是1838的 我的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了
1838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我感觉到其他单片机的那个接收头 在我把State赋0 和打开中断后 没有按键也向我单片机输入上次按键的一个号码 造成单片机红外接收程序的误判!

网友F:
用消息方式,可以说不大会出问题...
因为,如果有一个按键不处理,那么是永远不会再扫按键,怎么可能会反复的响应按键呢?
如果再有,那就跟踪按键放开这个动作,然后再结束扫按键工作

网友G:
哈哈 看到lbing7(向青润老大学习!!!) 帖 发现自己有一点点进步了
因为是这样跟踪的 收到一个遥控按键 先把中断关掉 然后处理按键
if(stats)
{
并且在发光二极管输出亮度 //看看程序进入这里多少次 并且可以知道stats复位后有置位了
再延时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再对stats=0(复位)
关二极管
}
EX0=1;ET1=1;(开中断;) //这里如果不开中断就不会出现那个问题 就是说stats复位 没有再置位了 但是只能遥控一次 如果开了中断就会出现上面的问题(stats复位后有置位了)
以上都是在DBM1838型号接收头调试的 在我的不知道什么型号的接收头就不会有以上问题 我的去抖就已经ok了

网友H:
你要置标志或用计数变量啊,检测到第一次或第N去执行,其它检测到不去执行,不能不检测的呀,不检测连续键你什么做?

网友I:
suhuide(大四男生)
不是这个原因
哈哈
我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