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AT89C51)的外部中断不响应问题

楼主:
我要用到89C51的外部中断,将来外部的信号是别的地方给的,我先要调试出来。于是我用P1.0模拟外部信号给P3.2发信号(电平/脉冲),结果发现中断程序怎么也不执行,请大家帮个忙,我不熟悉硬件,请熟悉的帮个忙.代码如下:
ORG 0000H
  JMP START
ORG 03H         ;外部中断0中断地址区
  PUSH PSW
  PUSH ACC
  SETB RS0
  CLR EA
  MOV DPTR,#0E000H
  MOVX A,@DPTR
  INC A
  MOVX @DPTR,A
  SETB EA
  CLR RS0
  POP PSW
  POP ACC
  RETI

ORG 0032H
START:
  LCALL        INIT
ddd:
  SETB P1.0  ;脉冲方式调试,先高后低
  CLR P1.0
  ;CLR P1.0  ;电平方式,低电平有效
  LJMP ddd
  RET

INIT:
  MOV 3AH,#01H
  SETB EA        ;初始化中断
  SETB EX0
;  SETB IT0       ;0<-->电平触发方式,低电平有效
                 ;1<-->脉冲触发方式,后沿负跳有效(先高后低)
;  SETB IT0
  CLR IT0
  RET
END
电平方式和脉冲方式都试过了,结果都不行(中断每执行一次就把数据存储区的3A的内容加1),是不是硬件有问题(比方说中断请求的撤销)。

网友:
接线了没有?

网友:
ddd:
  SETB P1.0  ;脉冲方式调试,先高后低
  nop
  nop
  nop
  CLR P1.0
  ;CLR P1.0  ;电平方式,低电平有效
  LJMP ddd

网友:
用 "ORG 0032H" 这样的程序容易出问题的,学学keil吧

网友:
ORG 03H         ;外部中断0中断地址区
  PUSH PSW
  PUSH ACC

  ...

  POP PSW;其它的先不说,就这个出栈顺序有问题,看看栈的结构,嘿嘿
  POP ACC
  RETI

网友:
换个思路...

你哈,用低电平触发方式,在主循环里置低,并一直跟踪低...
在中断里清掉低位,

然后,别加你的功能进去,用个IO可是LED什么点亮一下.因为哈,你的代码不能按你想的去执行,这个不能说是人家没有响应你的中断,找问题要先缩小问题域.

还有,你在中断向量地址里放这么多的代码,这个不怎么合适...呵呵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后来测试证实在Keil中执行是好的;在TKS中就不行(周立功自带的编译器),成功的代码如下:
ORG 0000H
  JMP START
ORG 0003H         ;外部中断0中断地址区
  JMP INT_0

ORG 0032H
START:
  LCALL        INIT
ddd:
  CLR P1.0
  NOP
  NOP
  NOP
  LJMP ddd
  SJMP $     ;等待中断
  RET

INIT:
;  MOV 3AH,#01H
  SETB PX0
  SETB EA        ;初始化中断
  SETB EX0       ;允许外中断0
;  SETB IT0       ;0<-->电平触发方式,低电平有效
                 ;1<-->脉冲触发方式,后沿负跳有效(先高后低)
;  SETB IT0
  CLR IT0
  RET
INT_0:
  PUSH PSW
  PUSH ACC
  SETB RS0
  CLR EA
  SETB P1.0
  SETB EA
  CLR RS0
  POP ACC
  POP PSW
  RETI
END

网友:
1.线路没有连接
2.接地不良或者你把中断直接接地了.
你不熟悉硬件,所以我认为硬件上出问题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当我没说.

网友:
来晚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