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关于LCD显示原理问题
sen234
sen234

网友A(2007-06-07):
关于LCD显示原理问题
液晶显示是怎么样显示的!!还有COM0,COM1,COM2,COM3
SEG0```SEG31
在屏目中是怎么样的对应关系!
我的思维定死,空间想像不出,那些显示字的定位
怎么样

网友B:
硬件设置

网友C:
COM0,COM1,COM2,COM3....就是所谓的列,SEG0```SEG31就是所谓的行啊,行和列组合而成就构成了一个点阵(点的矩阵),那么这个LCD所显示的最大的点阵就是COMn*SEGm(比如128*32的LCD),如果要将某一个点点亮的话,只要在对应的行列上(比如[2,3]在COM2与SEG1相当与[SEG1,COM2])加上驱动电压那么这个点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