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获取动态库接口函数的地址

楼主:
HINSTANCE hDll = NULL; //DLL句柄
typedef  int(_stdcall* SETHOSTINFO)(wchar_t*, int, wchar_t*, wchar_t*, wchar_t*);
SETHOSTINFO        SetHost;

hDll=LoadLibrary(L"FtpDll.dll");
        //hDll=LoadLibrary(L"testLib.dll");
        if (hDll != NULL)
        {
                SetHost = (SETHOSTINFO)GetProcAddress(hDll,L"SetHostInfo");
                if (SetHost == NULL)
                {
                    AfxMessageBox(L"Get dll interface err!");
                }
        }
        else
        {
            AfxMessageBox(L"Load dll Err");
        }

网友:
确定一下名称是否写对了

网友:
        HMODULE hDll= LoadLibrary(TEXT("FtpDll.dll"));
        if(NULL == hDll)
                return 1;

        SetHost = (SETHOSTINFO)GetProcAddress(hDll,L"SetHostInfo");

网友:
def文件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