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GPRS模块传输数据的问题

楼主:
本人想用西门子GPRS模块MC55发送数据到internet网,现在模块已经可以成功登陆GPRS网了,请问各位高手发送数据要用什么AT命令呢?谢谢!

网友:
你还要连接到服务器,然后直接通过串口丢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
发送数据是不需要再用什么at指令的了,只要你数据中心能开启一个对端口侦听的程序,然后模块正确连上后就可以了。。。

网友:
传输数据用socket就行了

网友:
用SOCKET建立一个链路,AT指令集上肯定有相关说明的!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FLYFOT M260 支持AT指令,GPRS,内嵌TCP/IP
上述问题的参考例子如下
AT+CIPCSGP=1,"CMNET"
AT+CIPSTART="TCP", 公网IP地址,2020
AT+CIPSEND=8
>12345678
AT+CIPCLOSE
AT+CIPSHUT
或者
AT+CIPSTART="TCP",公网IP地址,2020
AT+CIPSEND
> hello(^Z)
SEND OK
Hello
AT+CIPSHUT

产品信息详见:http://www.flyfot.cn/Module_M2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