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activesync同步PC访问PDA,用RAPI时找不到rapi.h和rapi.lib文件?

楼主:
通过activesync同步PC访问PDA,用RAPI时找不到rapi.h和rapi.lib文件?

网友:
Rapi.h在 PUBLIC\DATASYNC\SDK\INC目录下,你需要把这个目录添加到include direction里面去(evc下tools->options->directionries->include )
Rapi.lib首先要在project->setting->link->input里面把Rapi.lib加进去,然后在tools->options->directionries->library file里面添加路径(PUBLIC\COMMON\OAK\LIB\ARMVRI\RETIAL)

网友:
yashi=====
我搜索过,我电脑里没有rapi.h和,rapi.lib文件.
同时这个目录PUBLIC\DATASYNC\SDK\INC是activesync中目录吗,还是SDK是的目录,找了半天没有发现

网友:
你是不是没有安装PB?

网友:
那你或者安装PB,或者找到这2个文件加到你的项目中去。

网友:
你是搞PDA开发的吧,应该安装SDK for POCKET PC 2003或者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SmartPhone) SDK!安装后在目录:
X:\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20\POCKET PC 2003\Activesync\Inc
X:\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Smartphone) SDK\Activesync\Inc下.
X是安装的盘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