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grestorefile

楼主(2007-09-30):
regrestorefile
我调用regrestorefile后,系统重新启动后,注册表还是没有被改掉,程序执行时并没有报错,是什么问题呢?是要在pb里做更改才可以吗?我是用ebd9315的板子,谢谢
注册表
程序

网友A:
没头没尾的问题。

网友B:
哦 是这样的 我想在ram based用regcopyfile & regrestorefile保存注册表,在运行regrestorefile后用kernelioctrl重启后,发现没有效果,而整个过程中也没有报错,注册表也确实被保存到存储设备上了,所以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我是ebd9315的板子,想请教一下大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