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T89C2051的倒计时开关,劳烦大虾们看两眼

楼主:
小弟的毕设,之前对单片机是文盲,不知怎的分到这个课题。劳烦各位大虾们,还请致电一二。要求:“ 熟悉单片机的按键处理、LED显示驱动等功能的实现;

掌握通过光电隔离方式的继电器驱动方法;

电路原理图设计可采用Orcad,PCB图可采用Protel 99SE”。

现在 对如何PCB图一片茫然,程序更是毫无头绪。各位指点一下迷津吧。

网友:
毕业设计最好是自己做啊,多看书啊

网友:
PCB图和板子可以对应起来看

呵呵,其它的,处理按键基本可以说是经验性问题..

多调一下吧

.......................................
如果没有头绪的话,同意楼上的看看书吧...

在咱的这个论坛不怎么能解决你的茫然,

只能帮你看看,怎么做...

网友:
//秒计时,即到num时报警
int sec=0,num=0;
char boolflag;
void main()
{
init_()//初始化
while(1)
{
  if(boolflag)
  {
    boolflag=false;
    sec++;
    if(sec==num)
    {//报警}
  }
}
}
interupt_() using ..
{
...
if(//计时到一秒)
boolflag=true;
}

网友:
对了,每秒到的时候还要去刷新led;

网友:
没有多少东西啊,从头学时间也够啦

网友:
我的QQ:530883031和我说说,看能不能帮忙!xscn1986@163.com

网友:
这么简单,还是自己做吧,好歹能学点东西。

网友:
个人见解:
    回去种田吧,你的毕业设计呀,这可是你在走上工作岗位前仅有的一次动手机会。
    好好的看书吧,少看点碟,少上点网,多动动脑就可以了

网友:
http://www.cndzz.com/down/soft/47995.htm

抄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对啊,呵呵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我的毕业设计也和你差不多。两眼一摸黑。什么也不知道。刚开始就得硬着头皮看书。一定要把书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