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内核时的奇怪问题

楼主:
我想编译一个 可以调试的内核,可以断点的

其中也选了 下面两个项,在 Settings里

enable kitl
enable kernel debugger+ debug

在其左上角的下拉列表里也选了 Debug

但编译出来的内核 总是出现在Release 那个目录里

不知道大家遇到这个情况没有??

网友:
CPU Type:                    01c2h
Extensions Pointer:      8c209530
Total ROM size:          025b610c (  39543052)
Error: Ram start overlaps rom binary
Rom end  : 0x8e7b610c
Ram start: 0x8e03b000
NK
physfirst 8c200000
physlast  8e7b610c
ulRAMFree 8e03b000
Fatal error hit, exiting...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Error PB2505: Error executing #(D:\WINCE420\PUBLIC\SMDK2410_B\RelDir\SAMSUN~2\)makeimg.exe.

SMDK2410_B - 5 error(s), 35 warning(s)

还有上面的这些错误
怎么回事

网友:
看样子你的config.bib文件没设置好,通常来说debug版image要大很多,所以你要把NK的区域设的大一点。

网友:
hi

楼上的哥们,能再详细说说么?

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