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开发WINCE是用什么版本的呢?

楼主:
各位前辈们,请问你们现在开发WINCE的版本是什么?还有开发环境是用哪个操作系统,我是刚刚接触;都不懂,请赐教...

网友:
WinCE4.2、WinCE5.0、WinCE6.0这三版都有,要是定制系统Platform Builder是必不可少的,PB4.2、PB5.0都有独立安装版,WinCE6.0的就是作为VS.net的插件了。

如果只是开发应用软件,WinCE4.2、WinCE5.0都可以用eVC,版本是4.0,升级包是sp4,不过5.0已经建议使用VS.net了。

网友:
我用的是比较老的!WinCE4.2+Platform Builder +Evc +VC开发的,该升级了

网友:
wince5.0 PB,不过最新有wince6.0了

网友:
WinCE4.2+Platform Builder +Evc +VC

网友:
不好意思,前几天网络不行,都上不了网...
如果装了VS.net就不用再装WinCE了是吧,直接在VS.Net的环境下开发了吗?
那PB,还有EVC还要不要再装呢?

网友:
你要做应用程序开发的话,使用vs.net或者evc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做系统开发的话,肯定是需要PB+WinCE的。

我估计你是做应用程序的,那么有vs.net就可以了,不过还需要安装对应硬件平台的SDK

网友:
.net2005才有集成wince6.0。
现在主要还是用evc开发的比较多。

网友:
pb4.2+EVC

网友:
WinCE5.0+Evc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