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A中的PULL

楼主:
我现在在做PPC的数据库开发,需要将模拟器PPC的SQLCE与服务器上的SQL2000同步,RDA中有三个函数Submit,Pull,Push.
在Submit时是成功的,但在Pull时就出现了问题。
如下
ERROR 1 of 2
Description:'SQL Server CE encountered problems in opening the SQL Server CE database.[,,,Database name,,]'
NUMBER:80004005
NATIVE_ERROR:28559
SOURCE:'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Windows CE Edition'

ERROR 2of 2
Description:'The database file cannot be found.CHeck the path to the database.[,,,File name,,]'
NUMBER:80004005
NATIVE_ERROR:25046

我相信一定也有人碰到象我这样的问题了,求知道的人帮点忙。

网友:
这是代码
ISSCERDA*                        pCERDA = NULL;
        BSTR bStr = NULL;
        BSTR bConnectStr = NULL;
        BSTR bQueryStr = NULL;
        BSTR bLocalConnectStr = NULL;
        BSTR bLocalTableName = NULL;
        BSTR bErrorTableName  = NULL;
        RDA_TRACKOPTION trackOption = TRACKINGOFF;

        SYSTEMTIME                        systemtime;                                        // 系统时间
        double                                timeTotal;                                        // 总共消耗的时间
        __int64                                timeStart = 0;                                // 开始操作时的时间
        __int64                                timeStop;                                        // 结束操作时的时间
        WCHAR        wszBuffer[512];

           CDlgPull dlgPull;
        if (dlgPull.DoModal())
        {
                //得到pCERDA接口
                HRESULT hr = CoCreateInstance(CLSID_RemoteDataAccess, NULL, CLSCTX_INPROC_SERVER, IID_ISSCERDA, (LPVOID *)&pCERDA);
                ASSERT(hr == S_OK);
                ASSERT(pCERDA != NULL);
                //1、设置Internet URL
                bStr = SysAllocString(dlgPull.m_internetURL);
                pCERDA->put_InternetURL(bStr);
                SysFreeString(bStr);

                //2、设置Internet userName
                bStr = SysAllocString(dlgPull.m_internetUsername);
                pCERDA->put_InternetLogin(bStr);
                SysFreeString(bStr);

                //3、设置Internet password
                bStr = SysAllocString(dlgPull.m_internetPassword);
                pCERDA->put_InternetPassword(bStr);
                SysFreeString(bStr);

                //4、得到跟踪类型
                if (dlgPull.m_tracking == L"TRACKINGON")
                {
                        trackOption = TRACKINGON;
                }else if (dlgPull.m_tracking == L"TRACKINGOFF")
                {
                        trackOption = TRACKINGOFF;
                }else if (dlgPull.m_tracking == L"TRACKINGON_INDEXES")
                {
                        trackOption = TRACKINGON_INDEXES;
                }else if(dlgPull.m_tracking == L"TRACKINGOFF_INDEXES")
                {
                        trackOption = TRACKINGOFF_INDEXES;
                }else
                {
                        trackOption = TRACKINGOFF;
                }

                //5、设置错误表名
                bErrorTableName = SysAllocString(dlgPull.m_errorTableName);

                //6、设置服务器连接串
                bConnectStr = SysAllocString(dlgPull.m_connectStr);

                //7、设置本地数据库连接串
                bLocalConnectStr = SysAllocString(dlgPull.m_localConnectStr);
                pCERDA->put_LocalConnectionString(bLocalConnectStr);
                SysFreeString(bStr);

                //8、设置本地表名
                bLocalTableName = SysAllocString(dlgPull.m_localTableName);

                //9、设置查询的SQL语句
                bQueryStr = SysAllocString(dlgPull.m_queryStr);

                //记录获取服务器数据前的时间
                GetLocalTime(&systemtime);
                SystemTimeToFileTime(&systemtime, (FILETIME*)&timeStart);

        //获取服务器数据
                hr = pCERDA->Pull(bLocalTableName,
                        bQueryStr,
                        bConnectStr,
                        trackOption,
                        bErrorTableName);

                SysFreeString(bLocalTableName);
                SysFreeString(bQueryStr);
                SysFreeString(bConnectStr);
                SysFreeString(bErrorTableName);

                if (SUCCEEDED(hr))
                {
                        //记录获取服务器数据后的时间
                        GetLocalTime(&systemtime);
                        SystemTimeToFileTime(&systemtime, (FILETIME*)&timeStop);
            //记录获取服务器数据的总时间
                        timeTotal = ((double)(timeStop - timeStart) / 10000000);
                        swprintf(wszBuffer, _T("从服务器获取数据成功\r\n\r\总共消耗 = %8.3f秒"), timeTotal);
                        AfxMessageBox(wszBuffer);
                }
                else
                {
                        //显示获取服务器数据错误
                        ISSCEErrors  *pISSCEErrors = NULL;
                        if(SUCCEEDED(hr = pCERDA->get_ErrorRecords(&pISSCEErrors)))
                        {
                                ShowErrors(pISSCEErrors);
                                pISSCEErrors->Release();
                        }
                }
                //释放远程访问接口
                pCERDA->Release();
        }

网友:
已经解决了,

看来还我厉害,呵呵。

网友:
汗。。。恭喜了!

网友:
我还是有问题啊!!!!

pull没有成功过
老是报“Internal error: HTTP header information is either corrupted or missing in the transport message. It could be a network transmission error or an IIS problem.”这个错,搞不懂了

网友:
大哥你是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了Pull,
ERROR   1   of   2
Description: 'SQL   Server   CE   encountered   problems   in   opening   the   SQL   Server   CE   database.[,,,Database   name,,] '
NUMBER:80004005
NATIVE_ERROR:28559

网友:
同问,想知道是怎么解决的
多谢了

网友:
我是在wince环境下测试也是这样,不知道怎么办,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