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 WZCEnumInterfaces 无法取得GUID,只取道名字

楼主(2007-01-16):
WINCE 5.0 WZCEnumInterfaces 无法取得GUID,只取道名字
使用这个名字,调用WZCQueryInterface无法获得WEP Key的信息。
在Windows XP SP2中,使用同样的方法,没有问题。
windows
信息
WindowCE

网友A:
没做过,不过你可以参考 WinCE 自带的帮助,看看它支不支持你要的功能!
在 CE 中,很多功能是没有的,或者跟PC机上不一样。

网友B:
WinCE自带的帮助也没有说到
看MSDN里面,使用WZCEnumInterfaces 和 WZCQueryInterface 是常用的办法
其实我的问题是,如何取得WinCE 无线网卡的 WEP 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