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M128串口缓冲区逐位处理中的问题(含程序)

楼主(2007-05-29):
对M128串口缓冲区逐位处理中的问题(含程序)
现在的问题是,程序无法检测到其中的位数,并做出相应的处理
表象就是:在串口调试助手中输入B****E,无任何返回值
程序如下:
#include
//工作频率7.3728Mhz
#include
unsigned char rx_data[6]; //数据缓冲区
volatile unsigned char rx_counter=0;
const unsigned char HA[] = "HAHA";
const unsigned char YE[] = "YEYE";
void uart0_init(void) //波特率9600,无奇偶效验,一位停止位
{
UCSR0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0A = 0x00;
UCSR0C = 0x06;
UBRR0L = 0x2F; //set baud rate lo
UBRR0H = 0x00; //set baud rate hi
UCSR0B = 0xD8;
}
void Usart0_transmit(unsigned char c)
{
while( !(UCSR0A&(1<
UDR0=c; //将数据放入缓冲器,发送数据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rx_isr:iv_USART0_RXC
void uart0_rx_isr(void)
{ //uart has received a character in UDR
rx_data[rx_counter]=UDR0; //接收数据
if (rx_data[rx_counter]=='B')
{
rx_data[0]=rx_data[rx_counter];
rx_counter=0;
}
rx_counter++;
}
void main ( void )
{
unsigned char tmp;
uart0_init();
for(tmp=0;tmp<4;tmp++)
{ Usart0_transmit(HA[tmp]);
}
while(1)
{
if (rx_counter==6)
{
rx_counter=0;
if ((rx_data[0] == 'B') && (rx_data[5] == 'E'))
{
if(rx_data[1]=='1')
{ for(tmp=0;tmp<4;tmp++)
{ Usart0_transmit(YE[tmp]);
}
if(rx_data[2]=='0')
{ Usart0_transmit('Q');
if(rx_data[3]=='0')
{ Usart0_transmit('D');
switch(rx_data[4])
{ case 0:Usart0_transmit('A');break;
case 1:Usart0_transmit('B');break;
case 2:Usart0_transmit('C');break;
case 3:Usart0_transmit('D');break;
case 4:Usart0_transmit('E');break;
}
}
}
else if(rx_data[2]=='1')
{ Usart0_transmit('H');
if(rx_data[3]=='0')
{ Usart0_transmit('D');
switch(rx_data[4])
{ case 0:Usart0_transmit('Z');break;
case 1:Usart0_transmit('Y');break;
case 2:Usart0_transmit('X');break;
case 3:Usart0_transmit('W');break;
case 4:Usart0_transmit('V');break;
}
}
}
}
}
}
}
}
void
,
工作
include
setting
缓冲区

网友A:
先发出来的那四个字节有出来不?

网友B:
先调通基本的收发,再上协议
unsigned char rx_data[6]; //数据缓冲区
再有就是这个
C的下标从0开始,如果有一次错误,很可能全错下去
rx_data[rx_counter]=UDR0; //接收数据
...............................................
再一个,我觉得咱们应该对单片机的速度有信心
确定数据长度,基本有效性这样的工作可以放在中断响应中
其它后面大量的分析工作,才应该挑出来...
如果把这个部分弄到一起,那会增加开发的代价.
个人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