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星的2410和atmel的9200的区别

楼主(2007-03-30):
请问三星的2410和atmel的9200的区别
使用上应该怎样选型谢谢!
三星

网友A:
2410跟9200价格差别不大
9200工业级别,2410商用级别
9200有QPF的封装,2410 BGA封装
9200的启动模式比较多,比如可以选择从sd卡启动
如果不是批量生产的话,可以选择9200,毕竟2410的BGA封装对于散用来说
有点麻烦,无论是布板还是焊接

网友B:
9200还有FPGA应用模块

网友C:
9200有中文DATASHEET

网友D:
三星的是垃圾,Amtel是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