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5.0与VS2005????问题多多,来者有分!!!

楼主:
1、从芯片供应商那拿到BSP包(及EBOOT程序),我怎样把这个BSP包移植到我的PB平台上并编译??希望能把整个过程说一     下,我用的是WINCE5.0,由于是刚接触,还不太会用。

2、对于以上平台我使用VS2005作为开发应用程序工具,但也没用过,所以请教各位VS2005与VC++6.0有什么区别??哪位朋友可以提供些VS2005方面的资料啊?本人VC++6.0比较熟悉,但是现在要用VS2005,打开界面,还不知道怎么用,真郁闷啊。希望各位帮帮忙,提供些资料和建议,谢谢!!

网友:
怎么每人啊!!!求救!

网友:
BSP不用做移植,只要安装到PB里面就可以了。基本上你问的这2个问题,自己花一点时间看看帮助文件都能搞定。

网友:
TO: yashi
问题是怎样安装到PB里面呀?我直接导入BSP中的.CEC文件,但没什么反映呀?

网友:
不懂,我们以前直接买的ARM9的开发板,用PB编译个系统在用DNW烧进板子里就可以了

网友:
你是怎么导入CEC文件的?导入以后catlog里面没有增加新的项吗?

网友:
导入CEC文件就可以的

网友:
主要看提供给楼主的BSP包,有没有其它的要求。
有的BSP包,需要再安装一下东东的,楼主请自己看看。

网友:
是啊就是导入之后,catlog里没显示的。是不是要重新编译下平台啊?

网友:
请问各位,在导入CEC文件后,我是在我的catlog下的BSP中查看我导入的东东吗???

网友:
对了,我导入的CEC文件所在的目录下还有一个update.bat文件,这个文件是做什么用的呀?

网友:
在BSP或者third part里面查

网友:
还是没查到。我是直接在manage catlog items 下import的,请问我是不是应该先创建一个新的BSP把它复制进来呀?

网友:
那位好心人把整个过程给我说下吧,我实在不明白是啥原因了啊,如果我做法是错的给点意见嘛?不要嫌我问的问题太简单了呀??/

网友:
真的是来者有分吗
我不太懂 但是帮你顶下吧

网友:
过程没错,如果有问题,你可以查一下:1.BPS版本和你的wince版本是不是一致的;2.你安装PB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安装了BSP所需要的CPU类型

另外BSP里面一般会有一个安装说明,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
TO:yashi:
  谢谢你的回答。我刚打开了一个我新建的一个PB,在catlog里的third party有一个文件BSPS但是它下没有其它的文件,这是什么原因呢?
  BPS版本和我的wince是同一个版本;至于你后面说得那个可能性,也可以排除。我是不是少做了哪一步呀?
  希望你回答,谢谢!

网友:
另外说下,在没有打开一个PBworkspace之前,catlog中没有导入的third party项,只有在打开一个工程后才会
有这一项。不知道正常情况下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终于解决了这个导入BSP的问题。

不过又有一个编译的问题,不知道哪位有否碰到过。我在导入我的BSP后,新建了一个基于这个BSP的PB,然后
编译就出现如下问题:

BUILD: [Thrd:Sequence:Type  ] Message
BUILD: [01:0000001196:ERRORE]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F:\wince\WINCE500\PUBLIC\COMMON\OAK\CSP\ARM\CENTRALITY\AT4X0A\SRC\LIB\ARMV4I\debug\gpsplatform.lib'

BUILD: [01:0000001198:ERRORE]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NOLINK=1 NOPASS0=1 failed - rc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