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昨天刚安装了EVC++4.0和PPC2003;步骤可能错了

楼主:
新建了一个helloworld工程~想试下,谁知道编译连接都没出错,能正常启动模拟器PPC2003,
但是 运行的时候,提示出错:the platform manager server failed.点确定后又提示the platform manager server failed,再点确定后提示: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decice.
今天又重新装系统又安下面:
先安装MicrosoftActiveSync_setup_cn.exe
再安装了eVC4,和SP3
最后安装Microsoft Pocket PC 2003 SDK
所有的安装过程都是正确的。
新建了一个helloworld工程~想试下,谁知道编译连接都没出错,能正常启动模拟器PPC2003,
但是 运行的时候,提示出错:the platform manager server failed.点确定后又提示the platform manager server failed,再点确定后提示: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decice.
可以看到模拟器的画面,我之前也在Cofigure按钮里设置了Transpor 和startup,设置的内容是:
Transpor :tcp/ip transport for windows ce;
start:emulator startup server.
点test后,模拟器出来了,但testing device connection画面一直显示 establishing platform manager connection to device.很长时间都不变化.
取消后新建helloworld工程,设置都正确后,点编译,正常,模拟器正常,
但点运行后,出错:出错提示是:the platform manager server failed 和 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device.
困绕一周了~~!!重装了三次系统了!
希望高手帮助,
同时谢谢楼上两位热心的大哥~谢谢
详情回复

网友(2007-09-05):
我已经设置成PPC2003Emulator了~
test的时候,提示错误是:the emulator startup server reported the folowing error:counld not copy files,please check server configuration settings.
可以看到模拟器的画面,我之前也在Cofigure按钮里设置了Transpor 和startup,设置的内容是:
Transpor :tcp/ip transport for windows ce;
start:emulator startup server.
点test后,模拟器出来了,但testing device connection画面一直显示 establishing platform manager connection to device.很长时间都不变化.
取消后新建helloworld工程,设置都正确后,点编译,正常,模拟器正常,
但点运行后,出错:出错提示是:the platform manager server failed 和 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device.
困绕一周了~~!!重装了三次系统了!
希望高手帮助,
同时谢谢楼上两位热心的大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