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的液晶屏亮度控制

楼主(2007-08-31):
关于笔记本的液晶屏亮度控制
需要装厂商给的管理程序,用组合键Fn + F6(F7)来调整液晶屏的亮度。
由于厂商给的管理程序只能在windows下用,所以在linux下不能调亮度。
是不是只能自己写一个调节亮度的驱动才能办到?具体要做些什么?请高手给个思路。
……刚刚转向底层开发,很多不懂的地方,还请指点
windows
笔记本
管理程序
液晶屏
组合键

网友A:
调节亮度的driver是集成在主板BIOS里面的。在BIOS里会先设置一个亮度初始值,在windows下按下Fn+F5/F6后,会发一个GPE,BIOS检测到这个GPE后会去执行这个GPE的method,method里做的事情如下:
(1)如果按的是F5,就把亮度值减小
(2)如果按的是F6,就把亮度值加大
(3)然后发一个notify给OSPM
(4)OSPM会调用相关的程序去根据这个亮度值设置相应的电平信号,硬件会根据这个信号强弱 去控制背光。
(笔记本的亮度调节调的只是显示屏的背光)。

网友B:
具体操作请参照EC的SPEC.

网友C(2008-04-23):
看似挺深奥的,是不是所有的笔记本的LDC背光调整的原理差不多?控制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