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IO口的问题

楼主(2007-06-23):
扩展IO口的问题
各位大侠,本人用arm9芯片发现IO口不够用了,想从地址线和数据口扩展IO口,应该怎么办啊??请大侠赐教啊!!!
数据
芯片

网友A(2007-08-25):
地址译码器 + 数据锁存器

网友B:
用cpld,或fpga,如果板子上没有的话用138译码器将读写控制信号,和地址线中的几根译码,在通过所存器(可以是fpga里面的也可以是573之类芯片所存输出,用245之类的芯片缓冲输入)

网友C(2007-09-29):
是啊,挂个 FPGA,或是cpld。
你上游稍微 做些小的 变动就可以了,
选择前,先改变下 ADD_REG ,不同的时候选择不同的外挂
FPGA和cpld比较灵活,你回多出很多选择。

网友D(2008-05-01):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