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PDA上做一个串行通信的程序用来传送数据,但不知道 ...

楼主(2007-09-21):
想在PDA上做一个串行通信的程序用来传送数据,但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PDA,急!
想在PDA上做一个串行通信的程序,用来和其他设备进行数据收发,但发现市面上大多数PDA都没有串口,不知道哪一款可以实现串行通信编程,那位大虾知道,麻烦告诉以下,谢谢了!
程序
通信

网友A:
自己顶一下下

网友B:
PDA一般靠近手机方面的应用,所以很多没有串口的了. 是不是一定要串口? 如果一定要串口,建议直接用PC104就可以了.当然这样移动可能就少了.
如果要用PDA那就最好不要用串口了,不知道那些专业的PDA有没有串口/

网友C:
谢谢,不过惠普的掌机有那种串口数据线,不知道能不能用来编程序。这个应用重要的就是快速,方便,可移动的效果,我想掌机是最适合的。

网友D:
再顶一下看看,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E:
dell 的X系列好象是有串口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卖的。

网友F:
用带蓝牙的PDA,买个蓝牙串口模块进行连接

网友G:
用红外的吧.
不管怎么说,串口的速度不可能非常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