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式键盘扫描问题,扫描正确与否跟扫描端口的顺序有关吗?

楼主:
我做了一个矩阵式键盘,单片机的P00~P04作为列线输出,p20~P24作为行线输入,扫描的顺序如果是从p00~p04列顺序扫描,会出现p00列的值有可能与p04列的值相同,而扫描顺序如果是p04 p00~p03顺序扫描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另外,我还尝试了P01 p00 p02 p03 p04
p02 p00 p01 p03 p04
列扫描顺序,都会出现p00列的值与其他某列的值相同的情况(本身的值也可能扫描出,但是也会扫描出与其他列相同的值)
有没有那位前辈碰到过这种问题啊?

网友: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行列式键盘就好像一个数组一样,给定行、列后,是可以唯一寻址的。

还是仔细检查程序把。
是不是计算公式错误?是不是下标的表达错误?
导致最后的结果存在重叠。

电子类私活兼职:www.getproject.com.cn

网友:
程序问题

网友:
注意延时!

就是行列给完扫描码后,少量延时,然后再读行或是列的状态。

这个很重要。。。嘿嘿

网友:
要考虑区抖动的问题!

网友:
去抖是一门艺术哈...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看 十有八九是软件问题 贴个程序上来看看

网友:
直接买片键集成块,它全帮你搞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