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内存池及SOCKET TIME_WAIT求助

楼主(2009-07-10):
关于网络内存池及SOCKET TIME_WAIT求助
最近在vxworks +arm9 88e6218上移植goahead server 现在出现了问题!
访问页面50次左右的时候,tNetTask抛出S_netBufLib_NO_POOL_MEMORY错误,
后来将内存池设大后,能访问页面的次数比以前多了些,但是任然有S_netBufLib_NO_POOL_MEMORY错误,
1、->netStackSysPoolShow
cluster pool free空间越来越小,最后减少到0时,就不能访问了;似乎每次访问后没有被释放,怎么解决啊?兄弟们!
2、->inetstatShow
每访问一次页面都会新增一个TCP连接TIME_WAIT;一直不消失;怎么搞定?
各位大侠们给点意见啊!
注:
1、在ARM7 S3C4510上跑,应用程序完全没变,唯一不同的可能就是驱动了,却没有出现上面的所有问题!
2、自己又另外添加了个TCP服务器任务,通过客户端软件进行访问,也没有出现上面的错误;
网络
空间
server

网友A:
那个TCP服务器是在ARM9的板子跑的时候添加的!

网友B:
顶一下!兄弟们想想办法啊!

网友C:
怎么办?代码看了这么久!BSP也做了些改动!任然没法解决!各位大侠帮帮忙啊!到底是GOAHEAD的问题还是BSP得问题啊!

网友D:
1.网口驱动逻辑不对,内存没free
2.time_wait需要你去看一下tcp协议,应用层可用shutdown(....)处理,驱动层不可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