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7ns。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1)首先要知道单片机时钟晶振频率为多少?设fosc=6MHz。
2)时钟周期T是计算机基本时间单位,同单片机使用的晶振频率有关。
那么T =1/fosc=1/6M=166.7ns。

166.7ns。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T =1/fosc=1/6M=166.7ns。

6MHz是说一秒钟做6 000 000次周期运动

一次周期运动的时间是多长?

LZ这个怎么算?

因为一个周期就给单片机一个触发信号,相当于就让单片机动作一次

因此就可以看作是单片机执行一个运算需要的时间

也就是单片机的速度

算一下就出来了,人算不过来,可以用计算器嘛

网友:
1/6MHz就这样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T =1/fosc=1/6M=166.7ns。

6MHz是说一秒钟做6 000 000次周期运动

一次周期运动的时间是多长?

LZ这个怎么算?

因为一个周期就给单片机一个触发信号,相当于就让单片机动作一次

因此就可以看作是单片机执行一个运算需要的时间

也就是单片机的速度

算一下就出来了,人算不过来,可以用计算器嘛

这个比较具体。。。。。呵呵

网友:
T=1/f;要知道频率与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