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显示复位后,光标后移

楼主:
如题,代码如下求解决

#include
#include

sbit LcdRs                = P2^0;
sbit LcdRw                = P2^1;
sbit LcdEn          = P2^2;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LcdRs=0;
        LcdRw=0;
        P1=com;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LcdEn=1;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LcdEn=0;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void write_date(unsigned char date)
{
        LcdRs=1;
        LcdRw=0;
        P1=date;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LcdEn=1;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LcdEn=0;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void led_init(void)
{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f);
        write_com(0x06);
}

main()

{
        led_init();
        write_date('A');
        while(1) ;
}

网友:
汗~没有人回答,我知道什么问题了,主要是延时的问题,_nop_();时间太短了,我自己另外做了个延时函数,对着1602的时序图,延时必须大于时序图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