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屏 touch驱动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哥做过电容屏的touch驱动,或者了解这个的,希望给点思路。。。。

网友:
我也想了解了解。

关注以及帮顶!

网友:
没有玩过,等待高人出现。

M8是电容式触摸屏,要能找到相关代码就好了。

网友:
楼主 好好看看这个吧:

电容式触摸屏系统解决方案
http://www.bokee.net/company/weblog_viewEntry/2416524.html

网友:
个人感觉也没有什么
无非就是触摸屏,如果需要支持多点触摸的话,就需要了解了解了
对了,楼主是什么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好好看看这个吧:

电容式触摸屏系统解决方案
http://www.bokee.net/company/weblog_viewEntry/2416524.html

基本差不多,关键驱动怎么做的,如何从采集到的坐标映射到LCD的像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也没有什么
无非就是触摸屏,如果需要支持多点触摸的话,就需要了解了解了
对了,楼主是什么需求?

做MOBILE的,要用电容屏做,采用多点触摸,

网友:
帮顶!有人共享代码就好了!

网友C:
认识一个人做过。呵呵。现在很久不联系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认识一个人做过。呵呵。现在很久不联系了呵呵。

晕,可以联系联系,要点资料,看看怎么做的。哈哈

网友D:
听说电容屏比电子屏 触摸效果好多了
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说电容屏比电子屏 触摸效果好多了
帮顶!

价格能贵多少 比如4.3 480272的

网友:
好东西,楼主可以学习完了分享下了!

网友:
要看你用的系统,如果操作系统本身就不支持,那你的驱动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iphone的兴起,也带动了电容屏的发展.
国内目前还是以电阻式触摸屏为主. LZ能说一下你是什么项目吗.

网友:
你所指的Touch驱动是不是在WinCE端运行的驱动?若是的话,很简单的,不管触摸屏是电阻屏还是电容屏,对于主机这边都是同样的方法去处理,常见的通讯方式用I2C, SPI或USB,你要看你们触摸屏跟主机之间是采用哪种通讯方式,然后按照WinCE的触摸屏驱动结构实现与触摸屏的数据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
电容屏我之前做过了,触控的效果确实不错。

网友:
友情帮顶,回复太短。

网友E:
CE的touch驱动不管是电容屏还是电阻屏都是一样的,没有太多的区别。由于CE里touch驱动是分mdd和pdd层的,mdd层系统已经写好了,所以你只要在pdd层里将硬件上接受到的信息转化为点坐标,然后穿给mdd层就可以了。由于驱动框架的限制,CE6还不支持多点触控,所以一次只能返回一个点。M8的多点是通过自定义的接口实现的。
另外一点是电容屏是不需要校准的,所以你要在pdd层里面告诉mdd层传送的点坐标是校准过的,或者把校准参数设为缺省值。

网友:
多谢上面几位的回答。。。
我用的I2C的,在想怎么实现多点触摸。

网友:
我也想学!看着IPhone好炫啊!

网友E:
多点的话,你可以通过标准的接口返回一个点的坐标,然后通过自己定义一个IOControl,然后让你的应用程序调用IOControl来获得其他点的坐标。
很难看,要让系统原生支持多点只有等CE7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CE的touch驱动不管是电容屏还是电阻屏都是一样的,没有太多的区别。由于CE里touch驱动是分mdd和pdd层的,mdd层系统已经写好了,所以你只要在pdd层里将硬件上接受到的信息转化为点坐标,然后穿给mdd层就可以了。由于驱动框架的限制,CE6还不支持多点触控,所以一次只能返回一个点。M8的多点是通过自定义的接口实现的。
另外一点是电容屏是不需要校准的,所以你要在pdd层里面告诉mdd层……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点的话,你可以通过标准的接口返回一个点的坐标,然后通过自己定义一个IOControl,然后让你的应用程序调用IOControl来获得其他点的坐标。
很难看,要让系统原生支持多点只有等CE7了

多点?可以嘛?朋友的IPhone也不过只支持2点而已,就比如我们对角实现图片的缩放!
不过这是去年的事情了,现在应该做出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