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EBOOT

楼主:
请问:
ALIGN
INITMMU

        ; *****************************************************************
        ;  Load RVA of OEMAddressTable[]
        ;

add        r0, pc, #OEMAddressTable-(.+8)        ; (r0) = OEMAddressTable phys addr   *DO NOT DESTROY THIS VALUE
mov        r11, r0                        ; (r11) = &MemoryMap (save pointer for later)
请问这句话的详细意思是什么呢??
特别是-(.+8)
谢谢各位

网友:
这是ARM流水线。
如果add r0, pc, #OEMAddressTable
那么PC会得到OEMAddressTable+8的指令的地址。
为了符合实际,就要减回来
add r0, pc, #OEMAddressTable-(.+8)

网友:
thank u!
现在你很牛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ank u!
现在你很牛很强大!

比起你们来,俺还是要继续学习才行,估计明年项目多起来,就没有那么多时间来逛论坛了。

网友:
但是还有个问题:

1、OEMAddressTable是物理地址还是虚拟地址(内存地址)
2、OEMAddressTable是相对地址还是绝对地址
3、MMU现在是否还没被打开
4、如果OEMAddressTable是虚拟地址
   那么 PC+OEMAddressTable == 物理地址????
   (PC也是虚拟地址)
5、如果OEMAddressTable是物理地址
   那么是不是可以直接mov r0 #OEMAddressTable

???????

网友B:
前面的问题在此论坛上讨论过,有明确的结果,说明你看贴还不够认真
后面的问题,OEMAddressTable里面既有物理地址也有虚拟地址,你没有看过吗?
里面是物理地址映射虚拟地址的一个表,不知道你这问题是怎么问出来的?

网友:
我的理解是:
1、OEMAddressTable是虚拟地址还是物理地址取决与PC的地址
2、OEMAddressTable是相对地址还是绝对地址取决于他的使用方式
3、MMU没被打开
4、这样些是PIC规范,并不是PC的数值+ OEMAddressTable的绝对地址,而是PC加上到OEMAddressTable的偏移量,就是相当于取OEMAddressTable标号的地址
5、OEMAddressTable是一个标号,取标号的地址到寄存器有两种方法
LDR r0, [pc, #OEMAddressTable-(.+8)]
LDR r0, =OEMAddressTable

网友:
标号地址的问题我也迷糊,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这个帖子和http://topic.eeworld.net/u/20081023/12/32e215de-ddf3-4fbe-8992-a4384ce0c3ec.html 这个帖子一脉相承
从 StartUp 到 KernelStart

网友:
C:\WINCE500\PRIVATE\WINCEOS\COREOS\NK\KERNEL\ARM\armtrap.s
楼主看看这个代码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从OEMAddressTable出现地方,它是物理地址的。不知道是否因为在它编译的时候这个MMU都没有打开,这个东西的确有点奇怪的。
我发现是否是虚拟地址一般就会扯上MMU,只要一开MMU,立刻就是虚拟地址了。不知道这个微软的编译器是怎么做的?但是看了代码,事实就是这样——是否是虚拟地址和MMU是否开启有关,这个我有点纳闷。编译器真的可以这样弄的吗?
欢迎来讨论,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这是一条伪指令,作用是把OEMAddressTable的地址加载到r0。比较难理解的是(.+8)这个表达式。.其实代表当前指令的地址。比如说这条指令:
LABEL1
   LDR R0, .
作用是把LABEL1的地址加载到R0中。
这里还要知道一点ARM架构的特点,一条指令从加载到执行主要分为预取、译码、执行三个阶段。执行add r0, pc, #OEMAddressTable-(.+8)时,pc寄存器的值实际上指向下下条指令。另一方面,.是在MS的ARM编译器在预处理时决定的,它的值为当前指令的地址,因此有恒等式.+8=pc。
明白了这两点,这条指令就很容易理解了:
r0 = pc+OEMAddressTable-(.+8) = OEMAddressTable + (pc-(.+8)) = OEMAddressTable

搞得这么复杂,其实有一条更简单更好理解的指令和它等价:
adr r0, OEMAddressTable
微软有时候尽干傻事,简单的事情非要复杂化。

网友C:
ADR是一条伪指令,汇编器汇编时也会尝试用ADD或SUB指令来构造这个地址,如果构造地址失败就产生一个Error
MS这样写只是少转了一次弯

网友:
这条指令不管是虚拟地址还是物理地址都可以工作,因为OEMAddressTable的地址是根据PC寄存器算出来的。这里面包含两个假设,即运行时如果PC寄存器是物理地址则OEMAddressTable也是物理地址;如果PC是虚拟地址则OEMAddressTable也是虚拟地址。而编译时OEMAddressTable使用物理地址还是虚拟地址其实是无关紧要的,因为OEMAddressTable和.一减就只剩下偏移量了。

网友:
感谢各位!

引用 网友B:
前面的问题在此论坛上讨论过,有明确的结果,说明你看贴还不够认真
后面的问题,OEMAddressTable里面既有物理地址也有虚拟地址,你没有看过吗?
里面是物理地址映射虚拟地址的一个表,不知道你这问题是怎么问出来的?

没看懂你说的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R是一条伪指令,汇编器汇编时也会尝试用ADD或SUB指令来构造这个地址,如果构造地址失败就产生一个Error
MS这样写只是少转了一次弯

这个ADR伪指令作用范围有限制的。
超过一定距离、长度的标号他就有心无力了。
所以微软使用add r0, pc, #OEMAddressTable-(.+8)的办法有时候未必没有道理的。

网友:
还想请教一个问题:
‘8’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ALIGN
INITMMU

        ; *****************************************************************
        ;  Load RVA of OEMAddressTable[]
        ;

add        r0, pc, #OEMAddressTable-(.+8)        ; (r0) = OEMAddressTable phys addr   *DO NOT DESTROY THIS VALUE
mov                r11, r0                        ; (r11) = &MemoryMap (save pointer for later)
                IF :LNOT: :DEF: ETHBOOT
                bl                KernelStart        ; Branch to coreos\armtrap.s::KernelStart()
                                                ; should not return, NK now in control
                nop
                nop
                nop
DEADLOOP
                b                DEADLOOP
                ENDIF
                ; For GPIO / soft reset, don't go to Eboot main(), go to launch address from load.
                tst                r10, #RCSR_GPIO_RESET
                beq                CONTINUE

                ; Get previously saved launch address
                ldr                r4, =(RESET_LAUNCH_ADDR_PHYSICAL)        ; pointer
                ldr                r3, [r4]                                                        ; launch address
                ldr                r2, =PhysicalStart
                ;
                ; First, we need to find the Offset that will get us from Virtual->Physical for
                ; the EBOOT Partition
                ;
                ldr                r5, =(EBOOT_PARTITION_PHY_BASE - SDRAM_VIR_C_EBOOT_PARTITION)
                ;
                ; Next, we add the above found Offset to PhysicalStart's RVA.
                ;  (R2 now points to the Physical address of PhysicalStart (below).)
                ;
                add                r2, r2, r5
                mov                r1, r10                    ; Contains soft reset indicators.
                IF Interworking :LOR: Thumbing
                        bx        r2
                ELSE
                        mov        pc, r2
                ENDIF
                nop                                ; These NOPs are used to flush the Pipeline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b        CONTINUE                ; branch around Include (do not move)
                INCLUDE MemMap.inc                      ; **NOTE:  DO NOT move this!  Must be in this section
是这两行红字之间的距离吗??

网友:
哦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ADR伪指令作用范围有限制的。
超过一定距离、长度的标号他就有心无力了。
所以微软使用add r0, pc, #OEMAddressTable-(.+8)的办法有时候未必没有道理的。

所以有人这样写LDR r0, =g_oalAddressTable

还有个问题 LDR r0, =g_oalAddressTable 和LDR r0, g_oalAddressTable差别在哪里,查了资料但是还是很迷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ADR伪指令作用范围有限制的。
超过一定距离、长度的标号他就有心无力了。
所以微软使用add r0, pc, #OEMAddressTable-(.+8)的办法有时候未必没有道理的。

所以有人这样写LDR r0, =g_oalAddressTable

还有个问题 LDR r0, =g_oalAddressTable 和LDR r0, g_oalAddressTable差别在哪里,查了资料但是还是很迷糊

——不用查资料,在ADS下反汇编看看,比较一下到底会生成什么代码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ADR伪指令作用范围有限制的。
超过一定距离、长度的标号他就有心无力了。
所以微软使用add r0, pc, #OEMAddressTable-(.+8)的办法有时候未必没有道理的。

所以有人这样写LDR r0, =g_oalAddressTable

还有个问题 LDR r0, =g_oalAddressTable 和LDR r0, g_oalAddressTable差别在哪里,查了资料但是还是很迷糊

LDR r0, =g_oalAddressTable
这么用的是虚拟地址,只能在MMU开启了以后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ADR伪指令作用范围有限制的。
超过一定距离、长度的标号他就有心无力了。
所以微软使用add r0, pc, #OEMAddressTable-(.+8)的办法有时候未必没有道理的。

所以有人这样写LDR r0, =g_oalAddressTable

还有个问题 LDR r0, =g_oalAddressTable 和LDR r0, g_oalAddressTable差别在哪里,查了资料但是还是很迷糊

LDR r0, =g_oalAddressTable
这么写用的是虚拟地址,只能在MMU开启了以后用。

网友:
这个地址的问题的确让人比较迷惑,毕竟这个编译器的规则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看代码推测出是什么,然后总结一下。
总之大家都有一套。本帖是不错的帖子,引出问题,引起思考。........

网友:
请问:
    为什么要在INITMMU这个函数中写这么一句add r0, pc, #OEMAddressTable-(.+8)

所谓“位置无关程序”
是不是说 根本不用考虑 “OEMAddressTable”这个是物理地址还是虚拟地址
仅仅把它当作一个标记 ,用add r0, pc, #OEMAddressTable-(.+8)实现跳转功能
???
还是不太理解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
    为什么要在INITMMU这个函数中写这么一句add r0, pc, #OEMAddressTable-(.+8)
——这个不知道在哪里的,请举出具体位置。

所谓“位置无关程序”
是不是说 根本不用考虑 “OEMAddressTable”这个是物理地址还是虚拟地址
仅仅把它当作一个标记 ,用add r0, pc, #OEMAddressTable-(.+8)实现跳转功能
???
是这个意思,一旦这个程序运行起来后,这个标号就只管使用了,你都无需去考虑

在内核启动函数中的那个标号的使用才是比较特殊的,ARMtrap.s中有些代码也要注意(因为有些标号,比如pTs是直接绑定到虚拟地址的,当还没有启用MMU之前,我们肯定是要把他转换成物理地址才能用。),其他的基本不用太多理会

我前几天那个MMU的帖子就涉及这个地址转换的过程。

网友:
有点明白了

这段是“位置无关程序”,而OEMAddressTable只是这个地址映射表前面的标记

那么add r0, pc, #OEMAddressTable-(.+8)这段代码在编译和链接时会计算PC跳转的长度,
直接找到以OEMAddressTable为标记的一段代码所在的地址,这个地址不是显示可见的,
也不需要计算(因为编译器已经计算好了)
也可以直接传到r0中:ldr r0,= OEMAddressTable; 原理与上面的相同

这段代码直接找到这个OEMAddressTable地址后把这个表的地址传给R0,之后作为参数传给Kernelstart

1、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2、Kernelstart这个函数在哪呢??
   我没找到它的原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2、Kernelstart这个函数在哪呢??
  我没找到它的原形

你???不厚道,我的帖子居然没有看过,搞得我一个人干了几天。
不说在哪里,给个地址你去重新看,哈哈,叫你不帮我。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1231/10/bbde79c2-2884-48e3-9718-90d7fcc1afa8.html
就在这里了,我把他的代码都贴出来了。

以后别人的帖子你可以不看,我的一定要帮忙啊。O(∩_∩)O哈哈~

网友E:
这个贴子加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贴子加精了。

支持,因为这个也挺难理解的。也很多人问。

网友:
哈哈!
强人!
接下来按你的思路学习一下这段码!

网友:
arm7是基于三级流水线指令,因此pc相对偏移地址是2个word,即8的缘故。

网友F:
装载OEMAddressTable的地址到r0,由于流水线的原因(arm9为5级流水线:取指,译码,执行,存储器访问,写回),pc所指位置是当前执行指令的下两条(即取指),所以.+8.   其中这个“.”是当前执行语句的地址。
至于为什么要写成这个样子,上次也讨论过,也没讨论出个啥,有人说因为不能直接赋值,所以要借助PC的相对位置来赋值。

OEMAddressTable可以理解为一个数组的首地址,这个数组就是虚实地址的映射表,数组的每个元素有3个字段。
它的地址当然是实地址了,这个时候代码中startup中执行,并没有打开MMU,其中的操作都是对应的物理地址,所以当然是物理地址。
这样的操作一般是得到OEMAddressTable这个数组的首地址,然后再把这个数组拷贝到某个地方。

上次也讨论了,为啥没加精呢?感觉最近推荐的帖子好多,难道2009版主也勤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各位!

引用 网友B:
前面的问题在此论坛上讨论过,有明确的结果,说明你看贴还不够认真
后面的问题,OEMAddressTable里面既有物理地址也有虚拟地址,你没有看过吗?
里面是物理地址映射虚拟地址的一个表,不知道你这问题是怎么问出来的?

没看懂你说的什么

不好意思,后面的问题看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装载OEMAddressTable的地址到r0,由于流水线的原因(arm9为5级流水线:取指,译码,执行,存储器访问,写回),pc所指位置是当前执行指令的下两条(即取指),所以.+8.  其中这个“.”是当前执行语句的地址。
至于为什么要写成这个样子,上次也讨论过,也没讨论出个啥,有人说因为不能直接赋值,所以要借助PC的相对位置来赋值。

OEMAddressTable可以理解为一个数组的首地址,这个数组就是虚实地址的映射表,数组的每个元素…

加了个新版主啊。

以前有些不是很好的东西也推荐,
现在不同了,哈哈,新版主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