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s3c2440配置SAMSUNG的K4S561632J-UC75 SDRAM?

楼主:
s3c2440配置SAMSUNG的K4S561632J-UC75 SDRAM有问题吗?有没有人用过?

以前用SAMSUNG 64M的K4S511632D-U75没问题,现在换成32M K4S561632J-UC75,跳线和程序都改了

现在就是运行不稳定,EBOOT运行时总死在倒读秒处。

网友A:
直接换的?64M比32M多出的一根地址线怎么处理的?应该是跟sdram断开连接的。

网友:
32M 是接ADDR 24,25脚,64M 是接ADDR 25,26脚,这些通已通过跳线改过来了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的?64M比32M多出的一根地址线怎么处理的?应该是跟sdram断开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