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EVDO拨号连接上了,但是无法上网!RAS

楼主:
EVDO的驱动刚刚完成,使用串口工具调试了一天下来,没有问题了,电话短信都没有问题了,下一步就是RAS拨号上网了,好不容易拨号上网显示“已连接”。

虽然现实的是已连接,但是浏览器就是打不开网页,使用PING工具,也ping不通.

麻烦各位能否帮帮忙!谢谢,

这个问题应该出在EVDO驱动还是RAS得Unimodem上面了!

网友:
从模块闪灯的情况,看起来是模块重启了,
拨号成功之后,指示灯快闪,大约0.5秒一次,
打开网页,输入网址,从调试信息上可以看出,网址信息已经发送出去了
但是过一会儿PPP协议数据就一直在重发数据,好像是通讯出了问题,这个时候我看到指示灯突然熄灭,过三秒钟左右继续闪灯,和查找信号时闪灯间隔相同,过一会儿就恢复到拨号后的闪灯间隔。

我怀疑过时电压不够,于是从台式机上接了一个USB电源,直接接到模块的电源脚上,
也是同样的情况

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看看拨号的组件有没有添加上去
以及驱动有没有问题(我试过,提供商的驱动写得导致不能够上网)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用的是什么模块?驱动是怎么实现的?我现在也要实现这个,谢谢了

网友:
evdo高通还是威盛的?哪家模块?

网友:
高通的的芯片

郁闷啊,没有模块的详细资料,只有几个AT指令

网友:
是usb接口吗,不知道楼主的驱动是怎么实现的,希望指教一下。

网友:
你的闪灯问题是不是那个灯是信号灯啊。。跟模块重启没有关系啊。。。

你的调试信息时串口调试信息。。是串口打印的全部信息吗?还是只是一些返回值和你加的打印而已,我前几天还去移动调试,也是拨号的时候RAS那边显示是已连接,但是IP也拿不到,当然网络也上不了,(我们用的是实验室里面的网络,和实验室里面的实验sim卡),后来我们发现时PPP老在哪里协商,最后no carrir,
最后就断网了,后来才知道是实验室的网的APN的设置不同导致这样,后来改了下AT命令,就那个AT+CDGCONT那个CMNET改了下。

问一下你是用的CE控制面板下的那个拨号连接上去的。。还是用自己写的RAS程序来拨号的。。。如果是后者。。你说你能显示已连接。这个可能是假的。。如果是前者。。。我觉得那我还真没见过

网友A:
EVDO还有AT+CDGCONT指令???

我是直接使用的CE控制面板下的拨号连接拨号的。

难道显示“已连接”之后还有PPP协商的数据???
我这里也是等一会儿就挂掉了,弹出一个框框,提示与远端电脑失去连接@

网友:
我最近调了HW EM730模块,如果串口通了,还不能正常使用很可能是注册表配置的问题。

我在调试时也碰到以上的No Carrier和连上以后马上又断开的问题,修改了注册表中的一些配置后就可以直接用控制面板中的拨号连接连上网络,浏览网页了。

网友:
请问是修改那一项???

网友:
REGEDIT4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Default\Default\Default\MODEM_PPP_PORT]
"Prefix"="COM"
"Dll"="PPPVSP.DLL"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ClientDrivers\MODEM_PPP_PORT]
"Prefix"="COM"
"DeviceType"=dword:00000001
"Dll"="PPPVSP.DLL"
"DeviceName"="PPPVSP1:"
"DeviceArrayIndex"=dword:00000000
"Tsp"="Unimodem.dll"
"PortStatusTimeout"=dword:000007d0
"DeviceIdTimeout"=dword:000007d0
"SoftResetTimeout"=dword:000007d0
"ReadTimeoutMultiplier"=dword:0000000a
"ReadTimeoutConstant"=dword:00000064
"WriteTimeoutMultiplier"=dword:00000032
"WriteTimeoutConstant"=dword:000003e8
"InterfaceIndex"=dword:00000000
"IClass"="{7690C995-91F2-486A-8983-C4BC3EFC0686}"

[HKEY_LOCAL_MACHINE\Comm\PPPVSP]
"DisplayName"="USB-PPP Port Driver"
"Group"="Serial"
"ImagePath"="PPPVSP.DLL"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nimodem\Init]
"1"="AT"
"2"="ATE0V1&C1&D2"
"3"="ATE0"
"4"="AT+cgdcont=1,\"ip\",\"3gnet\""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
"Start Page"="http://www.google.com"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Internet Settings\5.0\User Agent]
"Template"="Same as Windows XP"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Dial]
"CurrentLoc"=dword:00000002
"HighLocID"=dword:00000003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Dial\Locations]
"2"=multi_sz: "MID",
              "G",
              "G",
              "G",
              "10",
              " ",
              "86",
              "0"

[HKEY_CURRENT_USER\RemoteAccess]
"InternetProfile"="Modem Connection"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Internet Settings\Connections]
"Modem Connection"=hex:3c,00,00,00,01,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

[HKEY_CURRENT_USER\Comm\RasBook\Modem Connection]
"Entry"=hex:\
      10,01,04,00,00,00,00,00,0a,00,00,00,00,00,88,c0,01,00,00,00,01,00,00,00,00,\
      00,00,00,00,00,00,00,f4,b9,2a,00,39,00,39,00,23,00,00,00,20,5c,87,d2,00,00,\
      00,00,7c,f1,56,d3,00,00,00,00,20,ef,56,d3,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f0,aa,00,00,18,f0,56,d3,00,00,00,00,01,00,00,00,01,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ff,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a8,f2,56,d3,30,f0,56,d3,87,00,00,00,17,00,00,00,00,00,\
      00,00,00,00,8c,d2,00,00,00,00,24,e3,86,c0,a8,00,00,00,00,f1,56,d3,00,00,00,\
      00,00,00,00,00,60,ff,ff,ff,56,ff,ff,ff,58,e3,86,c0,14,49,86,c0,00,00,00,00,\
      fe,00,00,00,91,00,00,00,85,01,00,00,a8,00,00,00,00,00,8c,d2,ff,ff,c3,ff,d4,\
      36,85,c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40,06,00,00,e0,6e,25,d3,fc,ff,\
      ff,ff,fe,00,00,00,0c,92,87,c0,20,5c,87,d2,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f8,ef,56,d3,00,00,00,00,00,00,00,00,5b,ef,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6d,00,6f,00,64,\
      00,65,00,6d,00,00,00,00,00,ff,00,40,be,1b,c0,00,00,00,00,dc,af,88,c0,88,f6,\
      56,d3,78,32,43,00,4f,00,4d,00,31,00,3a,00,00,00,00,00,00,e4,4f,d3,00,e4,4f,\
      d3,05,00,00,00,68,37,1a,c0,60,ea,49,d3,00,e4,4f,d3,01,00,00,00,89,01,00,00,\
      30,93,1a,c0,00,e4,4f,d3,cc,f0,56,d3,00,00,00,00,00,00,00,00,24,e3,86,c0,94,\
      00,00,00,04,f2,56,d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1,00,00,00,24,24,\
      02,d0,00,00,00,00,e0,23,02,d0,14,f7,03,c0,08,00,00,00,24,24,02,d0,ff,ff,ff,\
      ff,e0,23,02,d0,00,00,00,00,08,00,00,00,24,24,02,d0,c1,00,00,00,34,0a,04,c0,\
      c1,00,00,00,08,00,00,00,00,00,00,00,34,c1,0f,c0,98,f1,56,d3,00,00,00,00,88,\
      c5,0f,c0,03,00,00,00,40,1f,05,00,f0,f1,56,d3,b8,1c,04,c0,38,18,11,d0,20,18,\
      11,d0,03,00,00,00,f0,31,0d,c0,01,00,00,80,78,f3,56,d3,88,c5,0f,c0,60,f2,56,\
      d3,01,00,00,80,00,00,00,00,04,68,0d,c0,78,f3,56,d3,01,00,00,80,02,00,40,00,\
      03,7a,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c0,01,00,00,80,19,00,00,00,1a,\
      00,00,00,62,06,00,00,00,00,4f,d3,00,00,00,00,00,00,02,d0,14,f7,03,c0,00,00,\
      00,00,00,00,4f,d3,ff,ff,ff,ff,00,00,02,d0,00,00,00,00,00,00,00,00,00,00,4f,\
      d3,62,06,00,00,34,0a,04,c0,62,06,00,00,40,cc,4f,d3,40,cc,4f,d3,00,00,02,d0,\
      00,00,4f,d3,5f,cc,00,00,c4,fe,03,c0,40,cc,4f,d3,00,00,00,00,4a,cc,4f,d3,40,\
      cc,4f,d3,ff,ff,ff,ff,00,00,00,00,14,1b,04,c0,00,00,00,00,10,87,02,c0,fc,71,\
      0f,c0,00,39,0d,c0,20,0d,02,d0,40,cc,4f,d3,00,00,00,00,03,00,00,00,20,0d,02,\
      d0,00,00,00,00,20,d6,0f,c0,00,00,00,00,00,00,00,00,20,0d,02,d0,00,00,00,00,\
      88,78,0f,c0,01,00,00,00,60,f2,56,d3,00,00,00,00,00,00,00,00,03,00,00,00,a4,\
      1c,3b,c0,20,0d,02,d0,a4,1c,3b,c0,00,00,00,00,88,c5,0f,c0,00,00,00,00,50,f3,\
      56,d3,cc,f3,56,d3,01,00,00,00,50,f3,56,d3,00,00,00,00,f1,ac,ff,ff,04,a7,20,\
      82,e4,f2,56,d3,b8,f2,56,d3,5c,6d,23,80,cc,f3,56,d3,6c,f3,56,d3,06,00,00,00,\
      55,04,04,00,00,00,00,00,01,00,00,00,50,f3,56,d3,00,00,00,00,1b,00,00,00,cc,\
      f3,56,d3,00,00,00,00,cc,f3,56,d3,48,f3,56,d3,f0,f2,56,d3,cc,f3,56,d3,00,00,\
      00,00,cc,f3,56,d3,e8,6e,23,80,08,83,20,82,00,e4,4f,d3,00,00,00,00,20,18,11,\
      d0,03,00,00,00,a4,1c,3b,c0,00,00,00,00,20,18,11,d0,20,18,11,d0,e0,23,02,d0,\
      24,24,02,d0,3f,18,00,00,c4,fe,03,c0,64,02,cf,83,00,00,00,00,64,02,cf,83,00,\
      00,00,00,cc,f3,56,d3,9c,f4,04,00,00,00,00,00,48,f3,56,d3,fc,70,23,80,20,cc,\
      4f,d3,00,00,00,00,40,10,00,00,0f,00,00,00,40,0f,03,d0,06,00,00,00,55,04,04,\
      00,00,00,00,00,cc,f3,56,d3,00,00,00,00,0e,00,00,00,90,0d,00,00,00,00,00,00,\
      ac,0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
"DevCfg"=hex:\
      30,00,00,00,78,00,00,00,10,01,00,00,00,4b,00,00,00,00,08,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ExtModems\HayesCompat]
"MODEM"="com"
"DeviceType"=dword:00000001
"DeviceExistOrNot"=dword:00000000
"PCUI"="com"
"DIAG"="com"

这是EM730模块的注册表配置信息,你可以参考一下,主要需要检查APN。

网友:
PPPVSP.DLL是什么地方来的呢

网友:
对了,PPPVSP是你们自己的驱动
呵呵,我太不仔细了,谢谢“sunrain_hjb”

我立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EVDO还有AT+CDGCONT指令???

我是直接使用的CE控制面板下的拨号连接拨号的。

难道显示“已连接”之后还有PPP协商的数据???
我这里也是等一会儿就挂掉了,弹出一个框框,提示与远端电脑失去连接@

恩,就看你的模块支持这个命令不。
在已连接之前进行的PPP拨号,如果显示已连接说明已经连接上了,这点毋庸置疑。但是过会就掉了,不知道此时串口是否有打印信息输出,我见过网络上有很多人说过拨上号后一会就掉了,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解决的。

至于说配置注册表项,如果有些参数你不设置的话,CE会自己用他自己的默认参数,我没有改这些配置倒是注册表中有些AT命令需要特别的注意。因为很有可能你的模块是不支持的。但是从你说连接上了。说明AT命令式都通过的。。。。

只是到也可以好好研究下这些配置参数,最好是同时在unimodem的驱动里面来做一些有用的打印信息

网友:
unimodem的驱动能够做打印信息???

我也发现有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但是都不知道怎么解决的

网友:
实验失败,晕倒

怎么办啊,明天就要交货了,还不能上网!

网友B(2009-11-17):
晕! 还要回复..
急啊

网友C(2010-04-21):
LZ,你用的模块的具体型号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