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法安装BSP怎么回事啊?

楼主:
我是新手还没入门呢,大家别笑我啊,呵呵,
我安装BSP步骤:

1:复制SMDK2440 至 WINCE600/PLATFORM 下,去掉只读性
2:新建项目,在BSP 选项中看不到SMDK2440 这一项。

具体图片:

还有:SMDK2440 我去掉只读性时,明明去掉了,我再点击查看属性发现还是有只读性,这有关系吗?
     SMDK2440 是我买的飞凌2440板附带的资料里面的,应该是BSP吧?

网友:
CE5.0吧?
需要在PB上File->Manage Catalog Items然后点import找到你的SMDK2440.cec再建立项目的时候就可以了。

网友:
不好意思,忘了说明了,是WINCE 6.0
好像操作和5.0 有些不一样。

网友:
对了,还有,我查了些资料,说可能是没有添加CPU 支持,这是怎么回事啊?该如何添加呢?

网友:
第一,确认你的BSP 是FOR wince 6.0的吗?
第二,如果是没有添加CPU的支持,那么重新运行安装程序,然后选择modify,把ARM CPU的支持选择进去。

网友:
我汗啊,
我的BSP 里只有  .cec 文件,没有 .pbcxml 文件,
是不是说明我的BSP 不是 for wince6.0 的?
那该怎么办呢?重装 wince 5.0?
能不能自己修改加个 .pbcxml 文件使其也可以在 wince 6.0 识别呢?

网友:
很是郁闷啊,高手高手,帮帮忙,很是郁闷,一个小问题卡了我四五天了,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
还是要确定BSP是5.0还是6.0,两者还是有些差异的,如果你没搞过,改起来有一定难度。

网友:
.cec的话就是ce5的bsp了。

网友:
郁闷啊,既然是CE 5.0 的,不知道该如何改了,多谢大家了。

网友:
按操作说明做呗,这个会遇到什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