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ARM系统16位数据总线,ldr指令怎么读取32bit的数据

楼主(2009-07-21):
ARM系统16位数据总线,ldr指令怎么读取32bit的数据
关于 ARM 系统16位总线宽度,有个问题像请教下。
ARM的一个 ldr 指令 会读取 32 bit 的数据,而我现在所用的 AT91M40800 只有 16 根数据总线,这个怎么理解呢?? 怎么读取到 32 bit 的数据的呢???
数据

网友A:
说的是外部总线吧,内部可能是32位的。

网友B:
ARM是32位的MCU,其内部是32位宽的总线
对外的总线不同的厂家开放的不同,有的芯片甚至没有
具体外部总线的总线周期,在user mannual里面应该有具体介绍的

网友C:
芯片硬件内部处理,用户无需关心也无法干预

网友D:
它的存储器访问单元会发出两次存储器访问,然后把32BIT的内容送给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