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not open file 'ceddk.lib'(急寻解决办法)

楼主:
别人考我一个工程EVC的
在他那可以运行
在我电脑上运行报错如下:
LINK : fatal error LNK1104: cannot open file 'ceddk.lib'

是要将这个库加到工程中吗?

哪位有这个库的发我一个
万分感谢!
mickeyhao66@163.com

网友:
标准SDK下没有么?

网友:
LZ在自己的PC上查找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文件

PPC的SDK中有这个文件,是ARM版本的;标准模拟器中没有这个文件。

网友A:
找他要一下该工程将要运行的设备的SDK包,装一下就行。

网友:
我说标准的模拟器
那怎么处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他要一下该工程将要运行的设备的SDK包,装一下就行。

估计是不方便要,否则也不来这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标准的模拟器
那怎么处理呢?

没办法,标准的模拟器不支持CEDDK

网友:
我自己把那个库加到工程里面可行吗?

还有个问题是:
我要是装了那个SDK对我其他的工程有影响吗?

麻烦ls的高手们指点下

网友:
PPC 是pocket PC吧?
这个装了之后 会对以前的有影响吗?是运行EVC的时候它会让你选择是PPC 还是standard SDK

网友:
望高手赐教

网友:
只要不用新装的SDK来编译,都不会有问题的
安装好后只需要把相关的Lib文件拷贝过来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