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0帮助文档里的How to Develop a Boot Loader 的环境问题

楼主:
其实这个问题我发现网上也有问到过,好像没有人详细分析出结果来。
在帮助文档里的How to Develop a Boot Loader
简单几个步骤:
set _winceroot=c:\wince600
cd c:\wince600\public\common\oak\misc
Wince.bat ARMV4I CEBASE MyPlatform
然后sysgen
这里会出提示:环境变量sysgen没有设置,这表示这里肯定没有通过
不知道有没有人试成功过,我记得我以前5.0是通过了的

网友:
wince的路径设置是否与实际的一致?

网友:
你的环境变量在命令行里面设置是不行的,
WINCE6.0环境变量的设置方法请去我的博客里看这篇文章:
http://hi.baidu.com/roooy/blog/item/09ebd71c7c7f9d8c87d6b6a2.html

网友:
回一楼,路径我看了几遍,绝对没错

回二楼,你的文章不错,可是你根本没有看清我的贴,你估计也没去看帮助文档里写了什么?
    还有“你的环境变量在命令行里面设置是不行的”这句话是错的,
    “build”->“Open Release Directory in Build Window”,然后会弹出命令行对话框
     你这不是在命令行里设置吗?

网友:
看样子我得研究一下wince.bat与sysgen.bat了

网友:
sysgen 这个环境变量你什么时候设置了?

网友:
居然沉了,看样子没什么人研究这个。毕竟bootloader基本上都是用ADS来开发的了

网友:
不是没人研究这个,而是觉得你这个问题有点诡异,表现的现象就好像是设置环境变量失败了一样,这样的现象说真的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你试过用几种方式去设置环境变量都设置不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