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6410的红外(IR)通讯问题

楼主:
各位,有没有人在S3C6410平台上做过红外通讯?需要通过IR端口传输文件,三星的6410 WinCE BSP里没有IrDA的驱动,需要自己来编写,不知如何下手,请写过这个驱动的朋友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
用的是串口的驱动就行.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一下6410的数据手册的串口部分,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谢谢paul85的提示,我看了6410的datasheet,串口是支持IR模式的。 你的意思是,使用Raw IR方式,将IR端口当成串口来使用。
在我的板子上,使用UART2作为IR端口来使用。可是,如果我把UART2作为IR端口来使用的话,在应用程序中用CreateFile就无法打开;若把UART2作为普通串口来使用,就可以打开、读写操作。

#define IR_PORT_NAME  TEXT("COM3:")

hIRDev = CreateFile(IR_PORT_NAME,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if (INVALID_HANDLE_VALUE == hIRDev) {
        hIRDev = 0;
        printf("IR port open failed.\n");
        return 1;
}

不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能够再提示一下? 谢谢!

网友:
红外的驱动,开发板一般都已经做好了。你可以看一下pb的帮助文档,应该会告诉你怎么配置成红外的。还有在定制系统的时候,要把红外的组件选上。

网友:
如果驱动已经实现了红外的功能,那只需要当做一个普通的串口CreateFile就可以了,以前在2410上把UART2配置成红外用过。

网友:
恩 ,2440 也有类似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