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找个编译错误吧.

楼主:
我用的是CE6.0 。
系统定制时编译出现一个错误,只能找到最后说 ;
Build for Windows CE (Release 601) (Built on Aug 17 2006 15:18:52)
File names: Build.log Build.wrn Build.err Build.dat
CEBUILD: Running sysgen -p script preproc
Starting sysgen phase for project ( script )
\WINCE600\build.err

BLDDEMO: There were errors building OSDesign2

OSDesign2 - 1 error(s), 81 warning(s)
========== 生成: 0 成功或最新,1 失败,0 被跳过 ==========
但是我找遍了所有编译过程也没找到哪里出现了错误提示啊,警告倒是能找到好多,请问这是什么错误啊?

网友:
请看 build.log
文件可能比较长,在里面搜索error

网友:
按一楼的办法找到了错误,十分感谢,可是什么错误呢?怎么改啊?不懂。
DEFFILE: C:\WINCE600\public\Script\oak\lib\ARMV4I\retail\jscript.def
DLLENTRY: _DllMainCRTStartup
makefile.def: Including C:\WINCE600\public\common\oak\misc\Sources.default
makefile.def: BUILDROOT is C:\WINCE600\public\Script\cesysgen
makefile.def: Including C:\WINCE600\PUBLIC\SCRIPT\CESYSGEN\sources
makefile.def: Including C:\WINCE600\public\common\oak\misc\Sources.CE
Directory: C:\WINCE600\PUBLIC\SCRIPT\CESYSGEN
TARGETNAME: jscript
makefile.def: Including C:\WINCE600\public\common\oak\misc\sources.ReleaseType_OAK
NMAKE : fatal error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C:\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2\OSDesign2\Wince6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atls.lib'
Stop.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C:\WINCE600\sdk\bin\i386\nmake.exe' : return code '0x2'
Stop.

网友:
没有选ATL, 在catalog view 中 勾上 Active Template Library

网友:
多谢了,确实是这问题,这里真是个好地方啊,牛人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