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C236x与DM9161网络通信不正常,DM9161无法初始化

楼主:
小弟正调试LPC236x的EMAC控制器部分,但是在初始化DM9161AEP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配置为“自动协商”的时候,总是无法成功,读BMSR寄存器的时候读出来的永远都是默认值0x00007849,可以确认写PHY及读PHY是没有问题,因为向BMCR写入复位命令0x80000000是可以复位的,直接现象是几个状态灯会闪烁一次,然后不管向BMCR写入什么,BMSR寄存器读出来的值永远都是默认的值,读物理识别符是正确的,说明读的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希望哪位高人能给予指点.
有时候在硬件复位后,DM9161可以和PC链接上,并且可以通过PC ping到,说明他的物理通道基本上还是通的,但是通信不稳定,在LPC236x工作频率为48M时,通信不会断,但是在工作频率为72M时,在通信中会出现丢包。本次链接上后不能断电,断电后又会出现链接不上,由于硬件基础较差,这可能是硬件设计的问题吗?

网友:
呵呵,难道发错版了?怎么没人光顾啊,自己顶一个

网友:
太偏了,许多问软件库的都没什么人回答,具体到硬件更麻烦了

网友:
真的 您 的100 分已经封顶了! 咱们 都不懂,真心想帮您!

网友:
好了 谢谢两位,我换了个地方,看有高人能指点迷津不。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通信不稳定

网友:
如果MCU频率高了不稳定,有可能是PCB设计不良.....

自动协商是需要两头都支持才行的.....

网友:
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是通信不稳定,有时候通电了,再外部复位一次通信又可以正常。。。。郁闷那

网友:
顶一下,看周末有没有高人指点

网友:
您好,我是爱欣文科技的江练锋。
您提的DM芯片的问题,我可以帮助你解答。
关于DM9000AEP,DM9161AEP,数据手册,驱动,请联系我!
我们是DM芯片大陆的总代理商,有强大的技术支持。
我的联系方式:axwjiang@163.com   15827601937

网友:
主频从48MHz,升到72MHz后,楼主更需要关注LPC236X的FE的MAC接口的对应的时钟配置与时序对应寄存器的配置。 一般需要根据系统当前主频进行计算,再行配置、

另外由于FE是差分信号,楼主看下FE的差分信号彼此之间的等长是否有得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