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SP包的一些问题

楼主:
前两天问了一下有关在BSP中添加流驱动的问题,经过几天的摸索,终于认识到以前的想法是错的,在这里说一下。
之前以为在BSP中添加流驱动程序,在注册表、dirs、smdk6410.pbcxml等文件修改好以后然后单独编译生成DLL文件才能够在定制系统时添加,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只要在BSP文件夹中添加好流驱动(相应的文件也已经修改,无需将源程序编译),然后在定制内核时就可以选择添加的流驱动了,而编译是在编译整个项目时进行的,生成的DLL文件就在NK.nb0中了,下载到板中后通过应用程序或者测试程序来调用它。
不知道我的新看法对不对,望各位不吝指教。

网友:
你说的两种方法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编译的时机不同而已,一种是单独编译,一种是内核编译时再编译。如果你不想重新编译整个BSP,就可以使用第一种,单独编译该DLL,然后修改注册表等文件将其附加到NK.BIN中(make image)。当然,规范而言,最好还是修改dirs、注册表、bib等文件,这样才和BSP融为一体!
内核下载后,就可以通过测试程序测试了,就要用到流接口驱动的那些导出的接口函数了!

网友:
那第二种方法也是对的了?这种方法虽然能够跟BSP融为一体,但是如果驱动程序出错再修改的话岂不是又要全部再编译,这样浪费时间啊!

网友A:
这些在开发板的说明就有哦。
我推荐你看看周立功的2410那本书看看,还是比较好的入门书籍。

网友B:
驱动出错,不需要重新编译啊,这个时候就使用第一种方法了,单独编译,然后makeimage了!
至于第二种方法,只要你添加了dirs、sources等文件,下次你sysgen或是build bsp的时候,它会自动去编译每个驱动,包括当前驱动了;不需要再单独编译它并添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在开发板的说明就有哦。
我推荐你看看周立功的2410那本书看看,还是比较好的入门书籍。

好的,谢谢!这一个月看书看得眼都花了,这两天看CE的存储系统,那个绕人啊,好不容易才了解了点皮毛。最近又买了一本《Windows CE设备驱动及BSP开发指南》,今年6月出版的,好没有拿到,不知道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出错,不需要重新编译啊,这个时候就使用第一种方法了,单独编译,然后makeimage了!
至于第二种方法,只要你添加了dirs、sources等文件,下次你sysgen或是build bsp的时候,它会自动去编译每个驱动,包括当前驱动了;不需要再单独编译它并添加了!

那第一种方法怎么编译呢?不需要添加dirs、sources等文件,直接将源程序编译?在什么环境下编译才会生成DLL文件啊?我以前没有什么经验,什么都不懂。。。

网友B:
我总结下,可能之前有点误解:
BSP中添加驱动,规范的话,肯定要在drives目录添加驱动目录,其中就包括dirs、sources以及源文件等;其次修改注册表,使得系统启动时加载驱动;还要修改platform.bib文件,使得驱动编入内核。

一切准备好后,就开始编译了;如果需要编译整个BSP或者SYSGEN,这样PB会把整个BSP包全部编译,当然就包括你添加的驱动;如果调试某个驱动,就不需要改动或是编译其它部分,这个时候就打开命令行,切换到驱动目录,单独编译该驱动,并拷贝最新的dll至release目录,然后makeimg,生成的内核就包含最新的驱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总结下,可能之前有点误解:
BSP中添加驱动,规范的话,肯定要在drives目录添加驱动目录,其中就包括dirs、sources以及源文件等;其次修改注册表,使得系统启动时加载驱动;还要修改platform.bib文件,使得驱动编入内核。

一切准备好后,就开始编译了;如果需要编译整个BSP或者SYSGEN,这样PB会把整个BSP包全部编译,当然就包括你添加的驱动;如果调试某个驱动,就不需要改动或是编译其它部分,这个时候就打开命令行,切换到驱动目录,单独编译该驱动,并拷贝最新的dll至release目录,然后makeimg,生成的内核就包含最新的驱动了!

好的,谢谢前辈指点,终于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

网友:
受益匪浅啊!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