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依赖于操作系统的触摸屏测试

楼主:
各位大哥大姐:

   请问下:不依赖于操作系统的触摸屏测试应该如何实现呢?有人有类似的开发经验吗?介绍下,谢谢、

网友A:
呵呵...,触屏的驱动也不依赖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触屏的驱动也不依赖OS吗!
恩,是的,自己写,不依赖于操作系统。
像LCD的驱动,可以不再操作系统下,只是简单的初始化硬件,可以让它显示红色,蓝色,或者绿色。或者画一个特定颜色的框框。
在那个基础上加触摸屏的校正....

怎么越写越觉得不行呢,大家说说看

网友:
单片机系统啊?!应该也是有触摸屏实现的

网友: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校正的算法正确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东西,比如2440 都提供有一段测试程序,不过很粗劣。楼主大可以自己写一个出来。期待了。

网友:
在bootloader里也可以把Touch 使能的
这不依赖于操作系统吧,当时只做到了检测有点击,可以取得到数据,仅此而已,没有实现别的功能,理论上实现别的功能也没有问题。

网友:
做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东西肯定可以做,而且参考wince下的代码,也不会很难。

网友:
那就只是检测并获取数据了,单片机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网友:
简单的话就隔一定时间就进行一次采样,不管有没有点击,通过数据来判断

网友:
市面上卖的2410、2440开发板,一般配套的光盘里都会有一个ADS的测试程序,里面有测试触摸屏的代码,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