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要从何处下手

楼主:
给一块板子,一个设备(已有驱动),要移植,主要从哪些方面下手呢,对具体的设备原理要先掌握吗?

网友A:
楼主应该首先找到这个 单板 和设备 的单板原理图或者说明文档

了解对应需要移植的功能部分对应的硬件资源,占用了什么功能接口 和GPIO
另外就是比对设备 和单板 在需要移植的功能部分的区别

网友:
先看方案,整体把握,设计一个最合理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首先找到这个 单板 和设备 的单板原理图或者说明文档

了解对应需要移植的功能部分对应的硬件资源,占用了什么功能接口 和GPIO
另外就是比对设备 和单板 在需要移植的功能部分的区别

也就是说,要检查已有的驱动中对这些接口的处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