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 I2C 的 ISR,看不懂,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
本人在调 CE5.0 + 2410 的 I2C 流驱动,其中 I2C 中断的 ISR 部分有些看不懂,如下:

        //
        // IIC Interrupt
        //
        else if ( IntPendVal == INTSRC_IIC )
        {
                s2410INT->rSRCPND = BIT_IIC;        // 清除中断
                if (s2410INT->rINTPND & BIT_IIC) s2410INT->rINTPND = BIT_IIC;
                s2410INT->rINTMSK = BIT_IIC;        // I2C中断禁止

                return (SYSINTR_IIC);
        }

#define    BIT_IIC                (0x1<<27)

-----------------------------------------------------------------------

其中【s2410INT->rINTMSK = BIT_IIC;】这句我可以看懂,是屏蔽 I2C 中断;

但是上边两句就看不懂是什么意思了:

s2410INT->rSRCPND = BIT_IIC;        // 清除中断
if (s2410INT->rINTPND & BIT_IIC) s2410INT->rINTPND = BIT_IIC;

请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多谢!

网友:
哦,上边一句有错误,少了一个位或符号,修正如下:

s2410INT->rINTMSK |= BIT_IIC;        // I2C中断禁止

网友:
楼主看数据手册啊。

2440/2410 比较奇怪,当发生一次中断后,
要清除中断时要把该位置一的,通常都是置零,所以要特别小心。
    if (s2410INT->rINTPND & BIT_IIC) s2410INT->rINTPND = BIT_IIC;

没有什么啊,就是寄存器设置而已。你仔细对比其他的发现是一个样。

网友:
建议看一下中断处理那一节,里面有说到2410整个的中断是怎么处理的,还有这几个寄存器是怎么用的

网友A:
中断源,请求源寄存器清零操作需要向对应位置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断源,请求源寄存器清零操作需要向对应位置一的。

是这样的,2440手册上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数据手册啊。

2440/2410 比较奇怪,当发生一次中断后,
要清除中断时要把该位置一的,通常都是置零,所以要特别小心。
    if (s2410INT->rINTPND & BIT_IIC) s2410INT->rINTPND = BIT_IIC;

没有什么啊,就是寄存器设置而已。你仔细对比其他的发现是一个样。

同意gooogleman的见解!
SRCPND 和INTPND 这两个未决寄存器都是通过对其对应位写一次1来清除中断响应的。

网友:
向对应的位写一清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