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OS的小小疑问

楼主(2009-11-09):
关于RTOS的小小疑问
最近在看ucos发现ucos在执行临界代码或者一些系统功能函数时需要关中断,可是实际目的是为了防止在任务执行过程的时钟节拍打入,因为这样做而关闭总中断,会引起其他外部中断的丢失。假如在实际操作时,将关闭中断的宏指令定义成只关闭产生时钟节拍的这个定时器的中断,这样做是否可行?
时钟

网友A:
那要看你的临界代码要访问的临界资源,如果该资源(比方说全局变量)会被多个中断服务程序访问,就需要关闭全局中断,如果用于任务的访问,只关闭时钟中断是可以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视情况而定,有时候不用关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