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矩4X4阵键盘怎么采用定时中断进行按键状态检测。

楼主:
我看了郭天祥的视频。。他扫描键盘的那个函数代码太长了。有无简便点的。。

uchar keyscan()
{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1;
                                                break;
                                        case 0xde:num=2;
                                                break;
                                        case 0xbe:num=3;
                                                break;
                                        case 0x7e:num=4;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num=5;
                                                break;
                                        case 0xdd:num=6;
                                                break;
                                        case 0xbd:num=7;
                                                break;
                                        case 0x7d:num=8;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num=9;
                                                break;
                                        case 0xdb:num=10;
                                                break;
                                        case 0xbb:num=11;
                                                break;
                                        case 0x7b:num=12;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7;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7:num=13;
                                                break;
                                        case 0xd7:num=14;
                                                break;
                                        case 0xb7:num=15;
                                                break;
                                        case 0x77:num=16;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return num;

}

下面是我的电路图

网友:
怎么看不到,键盘驱动太多了,只要能实现就行

网友:
定时中断进行按键状态检测是怎么回事。
要实现的话我那个电路图得怎么改。。
能不能请高手给份代码学习下。

网友A:
简单的肯定有,什么与与或或,一堆处理之后,终于算出来了键值,这样不好。代码长无所谓,最重要的是思路清晰,流程易懂,当然最好可以兼顾一下运行效率,,

网友B:
线反转法——矩阵键盘的识别
我拿这份代码去试了下。怎么不行呢?
while(1)
{
       P0=0x0F;
      if((P0&0x0F)!=0x0F)
       {
            switch(P0)
           {
              case 0x07: i=3;   break;
              case 0x0b: i=2;   break;
              case 0x0d: i=1;   break;
              case 0x0e: i=0;   break;
              default: break;
           }
     }
     delay10ms();//软件去抖动
     P0=0xF0;//反转行和列上的电平
     if((P0&0xF0)!=0xF0)
     {
           switch(P0)
           {
            case 0x70: j=3;   break;
            case 0xb0: j=2;   break;
            case 0xd0: j=1;   break;
            case 0xe0: j=0;   break;
            default: break;
           }
            P1=num[j];//P1输出对应的按键值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肯定有,什么与与或或,一堆处理之后,终于算出来了键值,这样不好。代码长无所谓,最重要的是思路清晰,流程易懂,当然最好可以兼顾一下运行效率,,

给份代码,行不?

网友:
这个虽然长,但比较好用

用定时器扫描键盘,里面也需要这个函数

网友C:
这样的代码是不能拿来用的,效率极低。当然作为入门学习还是可以的,建议用状态机模式来写。学习一下状态机吧,也不难,对于规划代码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代码是不能拿来用的,效率极低。当然作为入门学习还是可以的,建议用状态机模式来写。学习一下状态机吧,也不难,对于规划代码还是比较好的!

那能不能给份简单点的扫描按键键值的代码。

网友:
谁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引用 网友B:
线反转法——矩阵键盘的识别
我拿这份代码去试了下。怎么不行呢?
while(1)
{
  P0=0x0F;
  if((P0&0x0F)!=0x0F)
  {
  switch(P0)
  {
  case 0x07: i=3; break;
  case 0x0b: i=2; break;
  case 0x0d: i=1; break;
  case 0x0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代码是不能拿来用的,效率极低。当然作为入门学习还是可以的,建议用状态机模式来写。学习一下状态机吧,也不难,对于规划代码还是比较好的!

那能不能给份简单点的扫描按键键值的代码。

我在pudn下载过一个状态机模式的4x4按键代码,但是我的电脑被一mm借走了,你在pudn去找找。
也可以看看马潮那本书,里面有介绍状态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