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 mobile 创建桌面快捷方式 ?

楼主(2009-04-08):
window mobile 创建桌面快捷方式 ?
window mobile 如何创建桌面快捷方式 ?
快捷
Mobile
window
如何

网友A:
可参考
我开始也尝试用像创建Windows应用程序一样在桌面上创建一个快捷方式,但是在Windows Mobile上根本不行。经过研究和Windows快捷方式创建,发现快捷方式其实就是创建一个特定的lnk文件,在这个文件中写入一定的代码,在点击时就能自动运行。
而Windows Mobile 中怎么样创建快捷方式的呢?复制一个Windows Mobile中的一个快捷方式,然后把它拖到记事本中你就会发现它的结构组成了。

网友B:
l楼方法可行。

网友C:
帮助文件里有教怎么弄

网友D:
是的 這些lnk文件中有程序的路徑 圖標 調用參數等